[問題求助] RANSO RA-3710 畫面異常[已完修]
火..

楼主(2013-08-08):
RANSO RA-3710 37吋液晶電視 畫面異常
故障畫面如上圖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T-COM左邊
T-COM右邊
付上T-COM各點電壓值 (RM5101更換AS15後測量值)
REF_F1   15.42V  VG1  15.43V
REF_F2   15.11V  VG2  15.13V
REF_F4   12.26V  VG4  12.63V
REF_F6   10.73V  VG6  11.0V
REF_F8   9.91V    VG8  10.12V
REF_F10  8.88V   VG10 8.94V
REF_F11  8.62V   VG11 8.69V
REF_F12  7.93V   VG12 7.69V
REF_F13  7.71V   VG13 8.0V
REF_F15  5.46V   VG15 5.64V
REF_F17  4.54V   VG17 4.72V
REF_F19  3.10V   VG19 3.19V
REF_F21  0.55V   VG21 0.61V
REF_F22  0.30V   VG22 0.30V
VGMA_REF 15.45

EXSDA   3.24V      HAVDD 7.90V
EXSCL   3.24V       XPOL1 1.67V
RXINON1 1.3V       VGHC  26.5V
RXINOP1 1.26V     VGHL  -6.18V
RXCLKON 1.25V    AVDD  16.25V
RXCLKOP 1.3V      XSTB1 0.25V
RXINEN0 1.25V     V1D2  1.22V
RXINEP0 1.3V       V3D3  3.35V
RXINEN2 1.3V       EXWP  0V
RXINEP2 1.2V       RST   2.14V
RXCLKEN 1.24V    VCCE  3.24V
RXCLKEP 1.3V      EPWP  3.23V
RXINEN3 1.35V     INSCL 3.23V
RXINEP3 1.14V     INSDA 3.23V
RXINON0 1.29V    YDIOU 0V
RXINOP0 1.23V    YDIOD 0.01V
RXINON2 1.3V      YCIK  0.15V
RXINOP2 1.2V      YOE   2.39V
RXINON3 1.36V
RXINOP3 1.14V
RXINON1 1.28V
RXINOP1 1.21V

原本以為是RM5101故障所致,直接更換AS15後故障情形完全相同!
理不出查修頭緒,拜託大大們提供查修方向~

网友:
VG11 8.69V   VG12 7.69V  VG13 8.0V  osd?

网友:
這邊電壓有點問題!
再查查一番

VG11 8.69V
VG12 7.69V
VG13 8.0V

网友:
更換後還是這樣!小弟我也不懂~~
最多往前面查~

楼主:
小弟有拆面板量左右兩邊PCB各點電壓值都跟上面PO的電壓值差不多!
VG13 在面板上的電壓值就比 VG12 的電壓值低!
或是大大手上有這片T-COM可借小弟測試一下(我在台中市市區)~

网友:
個人覺得~
VG12;VG13有可能是印刷錯誤~
當時也篤定它是對的,測試點還畫一個圈圈指引為VG12
當完全修復後,VG13與VG12還是沒變,依然是VG13電壓,大於VG12
只好大膽假設它是印刷錯誤,不然畫面是正常的,就不知如何解釋

楼主:
PS:對不起各位~ 上面T-COM各點電壓值有個地方我打錯了~ VG12跟VG13電壓要對調!

网友:
查無原因的話~要不試試再換一顆橘子看看~或許是IC本身有問題~不過我想應該是焊點不良或是焊點間有輕微短路到......

网友:
從GAMMA電壓看來,as15應該沒問題,而且畫面反差很大

网友:
面板上方TAB上小零件全補焊試試。

网友:
我雖然不是專業的但我發現只要換了ic沒效很多都是smd電容電組搞鬼居多
尤其那種要死不死的smd元件最難查

网友A:
負片現象...量到死捕到死板子也不會正常..

Code 不對...
T-com --> 370HW02
Panel  --> 370HW03

樓上有位大大很愛拉客人, 可以請他寫給你..祝您好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負片現象...量到死捕到死板子也不會正常..

Code 不對...

真厲害,觀察細微.

网友:
T370HW02   U302 沒有IC

T370HW03   U302 有IC

网友:
面板 T370HW02 VB T-CON 用 T370HW02VC  U302 沒有IC

面板 T370HW03 V3 T-CON 用 T370HW02VC   U302 有IC

网友:
initial 用途...

可將 ascii code dump 下來修改 (記得備份), 就完修了...簡單吧!!

楼主:
thwa 感謝大大點出問題~
lcd5426 感謝大大點出問題~
那小弟現在該怎辦?
是再買一片T-COM 沒有U302的來換,還是直接把U302解焊下來?

网友:
modify code ...

樓上有位大大很愛拉客人, 可以請他寫給你..祝您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thwa 感謝大大點出問題~
lcd5426 感謝大大點出問題~
那小弟現在該怎辦?

上網買一片
600多元喔

网友:
幹嘛花錢... 改一改就好了...

樓上有位大大很愛拉客人, 可以請他寫給你..祝您好運..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RANSO RA-3710 進入工廠模式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RANSO RA-3710 進入工廠模式的方法?

換過(邏輯板)嗎
如沒有 那就......................................................................................................................................

楼主:
在網路上買了T-COM~
畫面還是這樣~
當看到畫面還是這樣~
測過這片T-COM上的各點VG1~VG22電壓,跟我原來的那片電壓都差不多~
只好再上來跟大大們求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網路上買了T-COM~

面板故障喔
再修吧

网友:
我怎麼覺得很像是偏光膜掛了?

楼主:
這幾天照著wecan說的面板故障方向去查! 目前查到T-COM右邊排線上方電路板,AS34-G其中一組正輸入腳對地(GND)短路... 已在網路上尋找AS34-G,等待買入手後更換上後再跟大家報告維修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照著wecan說的面板故障方向去查! 目前查到T-COM右邊排線上方電路板,AS34-G其中一組正輸入腳對地(GND) ...

您很用心維修
確定您可以完修喔

楼主:
網路上買到AS34-G後~ 小心翼翼拆機器~
終於拆下面板外框~
要換的就是右邊的PC板~
懷疑就是這顆故障(用電錶量第12腳對GND是導通的狀態)~

D

D

用熱風槍拆下後看檢視銅箔面... 哇咧... 頭頂飛過N隻烏鴉... 還成分列式通過...

原來銅箔上原本第12隻腳就跟GND相連...
好吧~
也把另一邊的AS34-G也拆了吧~ 就這樣~ 通電後~

OK

OK

竟然好了~ 嗯~ 是左邊的AS34-G故障~
這樣也完修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特別感謝wecan大大的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上買到AS34-G後~ 小心翼翼拆機器~

終於拆下面板外框~

讚讚讚 辛苦有代價 您完修是 辛苦的代價喔

請您從頭想一下 修到這裡 應該有(眉目了喔)
回想一下 必有所得喔 一起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