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普騰29吋CRT FBT有哪些廠牌型號可代用[已完修]

楼主(2013-08-08):
小弟這台是當年的特價機種,型號JT2902A,症狀為亮度不穩定,有高頻吱聲跟影像周緣不清,前幾天在調FOCUS時突然影像變扁(不是一條橫線),應該是FBT掛了
FBT前視側視底視

問題來了,這顆年代久遠,貼紙模糊不清,型號好像是29-2782,普騰不知是快倒了嗎,網路上查到的服務站都是山寨的,電子街也沒在賣這顆,請問各位前輩,這顆是否有他廠的可以代用,謝謝

网友:
是普騰牌29-2482 29吋才對..

网友:
29-2482  這顆很好買阿~~@@因為她常壞!!

网友:
樓主您住哪裡啊,高雄很好買耶。

网友:
如有29-2501或29-2598.可代29-2482....

网友:
昨天把聲寶的29"的CRT電視給汰掉
就是這零件掛掉,都已用了13年了,該讓它安息了!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住台中,後來有找到普騰維修中心電話,報價650,雖然比網拍貴了不少,但是考慮可以現場比對,這幾天會找時間去買

還是多謝各位的幫助

网友:
電子街  瑞銘電子材料有阿

楼主:
昨天有空跑一趟普騰營業所,還真是有夠遠,營業所的料是29-2501,不過工程師掛保證一定能用

FBT 700大洋,映像管座 40大洋

換好後

FBT近照,接映像管座尾的電線改由FBT頂端出線,還好3條線大中小(高壓帽,映像管座尾,SCREEN)不會錯

開機後正常了,大概是相機拍時曝光過度,肉眼看覺得跟新機時畫值差不多

繼續撐到掛再換LCD

楼主:
麻煩版大修改標題成已修復,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