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大同V32MABF畫面直條不穩(已完修 )

楼主(2013-08-08):
大同V32MABF,開機畫面正常, 5分後左邊開始不穩後有直條, 10分後更嚴重,  20分後更嚴重 ,關機休息 10分後, 開機又正常, 請問各位大大, 會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A:
1. tab issue !!
2. 偏光膜

网友B:
T.COM 或面板不良!有機會!

网友C:
拆了吧!
量測 t-con 的數據再來看是那的問題!

网友D:
正一大,我遇過一樣的大同形號一樣毛病一樣,我那台是面板不良,你要試我有破屏機TCON和主板可以借你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一大,我遇過一樣的大同形號一樣毛病一樣,我那台是面板不良,你要試我有破屏機TCON和主板可以借你試試 ...

阿資大;謝謝...有需要再像你借,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ab issue !!
2. 偏光膜

thwa大:請問1. tab issue !! 是什麼? 2. 偏光膜  ,因該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OM 或面板不良!有機會!

lcd85311230大:就怕是面板買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吧!
量測 t-con 的數據再來看是那的問題!

wooden大:有測量的電壓, 未故臟時的電壓 與 故臟時的電壓,兩個比較,多差不多

网友B:
多久來一次.一次會多久.

网友B:
你有沒查到的查看看!

短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wa大:請問1. tab issue !! 是什麼? 2. 偏光膜  ,因該不是

1. tab --> 參考 wecan 大所發表的"揭開面板維修的神秘面紗"一二三集,就知其所以然了
之前修 Bebq 46吋,就有發生半邊直條的現象,
原本以為 tcom ldo 或排線的問題,不過殘念還是拿來沙沙用..(成本因素)
2. 偏光膜 -->你所附的圖就看的出來囉..

偏光不良

偏光不良

小小心得..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tab --> 參考 wecan 大所發表的"揭開面板維修的神秘面紗"一二三集,就知其所以然了
之前修 Bebq 46吋, ...

這各問題 確定跟(偏光膜無關)
這位(樓主)提供問題相片(請不要為難邏輯板 也就是T-COM)
面板TAB確定有問題 一 脫焊 2 短路 3小零件故障喔(以上是維修完成後)心得
艱苦3天 爽3秒  仔細玩 就可以完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久來一次.一次會多久.

開機5分後就開始故障, 時間越久,越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ab --> 參考 wecan 大所發表的"揭開面板維修的神秘面紗"一二三集,就知其所以然了
之前修 Bebq 46吋, ...

2. 偏光膜 -->你所附的圖就看的出來囉..
(偏光膜是有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2. 偏光膜 -->你所附的圖就看的出來囉..
(偏光膜是有不好)

這是面板問題
跟邏輯板無關喔

手上剛有一台 (白色畫面 框框)

网友A:
回答您的問題...
lcd85311230點評...不要用猜了.會害屬一堆人!

不知他是不是看不起台中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答您的問題...
lcd85311230點評...不要用猜了.會害屬一堆人!

電視故障點 也可以說(電子零件)
其實不管(功夫多好 都有誤判機會喔) 不要掛心喔

大家要修到(同故障點 同問題機會 很少喔) 就讓完修驗證(故障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面板問題
跟邏輯板無關喔

wecan大:謝謝..在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沒查到的查看看!

短消息

lcd85311230大:謝謝..提供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謝謝..在研究看看

我這一台 不知能否完修喔.0
.

网友C:
引用 楼主:
wooden大:有測量的電壓, 未故臟時的電壓 與 故臟時的電壓,兩個比較,多差不多

圖和數據實在有點模糊,老花眼看不清,

---->有測量的電壓, 未故臟時的電壓 與 故臟時的電壓,兩個比較,多差不多
差不多?假設這個差不多是電表誤差,那麼問題點就和 wecan 判斷點----> 面板
可能那塊板變形或漏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和數據實在有點模糊,老花眼看不清,

---->有測量的電壓, 未故臟時的電壓 與 故臟時的電壓,兩個比較, ...

圖和數據實在有點模糊,老花眼看不清,
不好意是, 以後會改進...在研究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電視故障點 也可以說(電子零件)
其實不管(功夫多好 都有誤判機會喔) 不要掛心喔

建立此論壇的重點為技術交流,
而不是用來拉客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立此論壇的重點為技術交流,
而不是用來拉客人的...

拉不拉客人就要看看官自己怎想.
但也要顧三餐!
天下也絕對沒白吃午飯.
包括開壇壇主.不也要點擊廣告嘛!
還有能確定的是誰知道你是哪裡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建立此論壇的重點為技術交流,
而不是用來拉客人的...

我沒有拉(客人喔)
因我很久沒有(站在公園了) 站壁喔 我從良了
現在(零售不做了 現在是做批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沒有拉(客人喔)
因我很久沒有(站在公園了) 站壁喔 我從良了
現在(零售不做了 現在是做批發) ...

哈哈!這個有笑點!不知wecan 大對第一次的人客有沒有包紅包?

网友F:
我道行比較淺,一般都會從簡單的先來,大大您有無試過把屏線接口處補焊一下呢?會不會是脫焊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哈哈!這個有笑點!不知wecan 大對第一次的人客有沒有包紅包?

有喔 200元喔
我太OLD了 (只是幫做環境:點綴:)
浪費(胭脂水粉)而已
我都說(人客我樹 第一次) 然後小聲說 今天喔

薄利多銷喔

网友E:
引用 楼主:
lcd85311230大:謝謝..提供資料

有進展嗎
我的那一台 已經完修喔
分壓供電不良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進展嗎
我的那一台 已經完修喔
分壓供電不良喔

遇到此狀況算運氣不錯喔!!
瞎子摸象就玩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道行比較淺,一般都會從簡單的先來,大大您有無試過把屏線接口處補焊一下呢?會不會是脫焊所致? ...

andyli大:謝謝..屏線接口處會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此狀況算運氣不錯喔!!
瞎子摸象就玩修了...

其實是很容易完修喔
這個故障 退過幾台(tab脫焊)
零件可換 熱壓確定不行(熱壓機已在海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進展嗎
我的那一台 已經完修喔
分壓供電不良喔

wecan大:沒有進展, 加油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wecan大:沒有進展, 加油中

來來 大家看一下這裡 (大師說明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819&high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來來 大家看一下這裡 (大師說明喔)

這種現象我都是用摸的就修好了耶!!
十分簡單..記得不能太粗魯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喔 200元喔
我太OLD了 (只是幫做環境:點綴:)
浪費(胭脂水粉)而已

果然勵害!
每天累積很多的第一次,賺到很多次200元紅包的附加收入!

楼主:
今天哪公測試, 狀況一樣,解定拆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哪公測試, 狀況一樣,解定拆面板

用力拆 給她脫光光
要記的可以上電測試喔

网友E:
其實(樓主)很為難  修與不修 都很為難喔

為了一句話( 找出故障點) 努力一直修

正一大 加油 加油 精神上支持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樓主)很為難  修與不修 都很為難喔

為了一句話( 找出故障點) 努力一直修

拆開看一下黑豆大哥還有活著嗎?
如果很明顯就可以看到黑豆大哥掛了.
那就別搞了...趕快裝回退修吧!

正一大加油...

楼主:
找到NG點 ,在左上角 ,脫膠 ,用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070828450處理 ,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長久!!!!

lcd85311230大:請問有好方法嗎?

网友A:
以小弟的經驗..不太有用..時間到就恢復原狀了..

如果不想花大錢可以參考小弟的方法如下..
用電漿上的軟膠修 tab 脫膠, 效果還不錯...(至少可維持 6~12個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小弟的經驗..不太有用..時間到就恢復原狀了..

如果不想花大錢可以參考小弟的方法如下..

thwa大:用電漿上的軟膠修 tab 脫膠(有看沒有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thwa大:用電漿上的軟膠修 tab 脫膠(有看沒有懂)

這各很簡單  修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各很簡單  修修就好

wecan大:對你來說很簡單我是會用硬橡膠條頂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對你來說很簡單我是會用硬橡膠條頂住

有為險喔
短訊回我一下

大陸有一個方法是用  502膠 喔

現在驗証中 (在高溫高濕 震動機 )環境下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對你來說很簡單我是會用硬橡膠條頂住

那大聲說 我已經完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wa大:用電漿上的軟膠修 tab 脫膠(有看沒有懂)

PDP 您沒修過嗎 ?? (一兼二顧、摸蛤麻兼洗褲)
且你的這台大同32吋又是 Fujimaru 的拼裝機..小搞搞就可以啦!!

如果學會了...下次可以挑戰 55吋以上面板玻璃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P 您沒修過嗎 ?? (一兼二顧、摸蛤麻兼洗褲)
且你的這台大同32吋又是 Fujimaru 的拼裝機..小搞搞就可以 ...

最不要拆面板, 拆了不見得修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