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又見DAC-19M005---VA1912w的P+I板

楼主(2013-08-09):
才修完奇美CMV 496A的P+I板,這次遇到的優派VA1912w也是用DAC-19M005AF 02A(前次是005BF,兩者好像差異只是音效的有或無)
剛拿到時無法開機(過電),查到有短路是AUDIO BOARD引起的,拆除後才發現,已經有零件燒了
再測,發現13.8V有電,5V還是有短路,追到AD板上,發現AD早已動過手腳,1117-3.3已經不見
查了,可能是TSUM17AK-LF-1短路,上網訂了一片,依照板內的先進建議,加上了一些SMD電容,然後換上,
,但是還是不開機,查了一下,沒短路,但是F101及F200(4A)都斷了,
依前次經驗不能換FUSE就好,先查相關零件,測2顆40T03GP,照片下面那顆顯然掛了,拆下測,果然掛了
測驅動MOS電阻,R210(10歐姆)掛了
拆下測Q204、208沒事,於是換上10歐姆貼片電阻,MOS找了2顆以前MB拆下的15N03L換上(偷學老大的方法---裝上義肢)
換上F101及F200(4A),開機,終於亮了
---忘記拆耳機插座就裝機了,算了,誰會用內建音效呢...
謝謝觀賞
P.S修完只覺得同一機型,有機會重複修,真是學習的大好機會

网友A:
厲害!
別看樓主一邊拍一邊量數據,還可以一口酒一口肉,輕鬆地完修,
這可是 " 叔叔有練過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
別看樓主一邊拍一邊量數據,還可以一口酒一口肉,輕鬆地完修,
這可是 " 叔叔有練過哦! " ...

過獎了,沒那麼厲害,都是參考論壇上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
別看樓主一邊拍一邊量數據,還可以一口酒一口肉,輕鬆地完修,
這可是 " 叔叔有練過哦! " ...

啊!不會吧?
我家被你裝"針孔"...

网友:
真的是修好大,那麼多處有異常
恭喜完修

网友:
雖然簡單..不過還是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