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綜合放大器控制面板電容規格替代?(已解決)

楼主(2013-08-09):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請問這種電容可以用普通電容替代嗎?

綜合放大機面板控制用,電容印字5.5v 0.047f有極性,加大耐壓和容值替代會不會有問題呢?

因為已經使用十幾年了面板按鍵全都不聽使喚,按鍵及電容想一次全更新,謝謝!!

网友:
這種 0.047F  容值很大 一般叫 金電容 or 記憶電容
用來較長時間關電(AC offline) 保持機器設定 如時間(RTC)電路還準確走

http://ca.mouser.com/Search/Refine.aspx?Keyword=0.047f+5.5v

當然可以找到更大容值(5.5V)取代 只是有必要嗎? 使用習慣 平常又不是每天不接電 ,除非他壞了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5v&t=0&o=4

网友:
金電容沒屋頂有賣哦!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C5%B9q%AEe&t=0

网友:
擴大機關機後過幾分鐘重開機記憶起來的設定若沒自動消失紅圈那顆不用換!

楼主:
了解,謝謝上面幾位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