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浮動式穩壓方塊

楼主(2013-08-09):
浮動式穩壓電路

浮動式穩壓電路

很多 ua723 高壓穩壓都使用這種電路,
注意放大器A 的電源地線接在輸出的 + 上面.

网友A:
這種浮動方式放大器的正電源接在那裡?感覺跟過去的習慣不同所以一時間難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浮動方式放大器的正電源接在那裡?感覺跟過去的習慣不同所以一時間難理解! ...

OP 電源一般都是單獨一個繞組,
OP 電源地線接到輸出正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浮動方式放大器的正電源接在那裡?感覺跟過去的習慣不同所以一時間難理解! ...

浮動式穩壓只要想通了也是很簡單,
穩壓控制電路控制的對象就是主電晶體的B-E,
而主電晶體的E就是穩壓正輸出,
所以以穩壓正輸出當穩壓控制電路的地比較好控制,
電壓回授來自穩壓輸出負端,對穩壓控制電路來說是負電壓回授。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6396-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浮動方式放大器的正電源接在那裡?感覺跟過去的習慣不同所以一時間難理解! ...

補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補圖:

YSC & OLDHAN大:
   感謝指導!! 最近搞電源一頭兩個大!! 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東西一一浮現(來整我!) 真是開卷有益,常上痞酷網更有益!! Orz....

楼主:
250V 0.1A 浮動式穩壓實際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