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北部(北、桃、竹)修示波器crt電路請介紹?

楼主(2013-08-09):
傳統電視crt目前問很少人修主要是你查了半天線路但買不到零件,等於做白工,故一般店家拒修crt。
示波器用的crt更難找零件,目前有一台示波器本體沒壞但crt的電路有問題,螢幕完全沒亮光,只需維修crt高壓電路零件可能是通用的,但問過店家電視crt跟示波器crt兩者用的技術可能不見得一樣,請問:
1、哪裏有在修?修一次多少錢?
2、店家技術如何?是自已修或者後送其它業者修?
2、網友維修經驗分享?
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示波器 CRT 電路 供電沒掛的話,應該是不難找到故障零件,

有沒廠牌、型號可以提供!!

网友:
just4elect︰
請注意你的發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46495-1-1.html

你看一下你早期的發文,我已勸說多次,射後不理應該也不是第一次了,請注意網路基本禮節。

网友:
開帖大大真的都是丟完問題後人就不見了耶,不管問的問題最後是否有您要的答案,最好都再上來講明及跟回答的大大道謝一下,不然以後誰還會再回答您的問題呢?

网友:
要不要列入黑名單呢?還是不受歡迎的人呢?
其實論壇裏大多數都是很謙虛的人,能夠謙虛有禮的人收獲就是會比別人多,
所以這就很明顯了,收獲多或少,就看個人的態度而定了。

楼主:
抱歉,請各位賢達原諒。
示波器是雜牌的,網路上是找不到維修資源的原理圖更是沒有,需現況修機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請各位賢達原諒。
示波器是雜牌的,網路上是找不到維修資源的原理圖更是沒有,需現況修機才行。 ...

那何不買台新的 优利德示波器UT2102CE 一台 一萬出頭就有了還是數位100M 7吋彩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