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12 一閃即滅(已完修)

楼主(2013-08-09):
測試燈管部份只有點亮下半部,
拿新的燈管接上半部還是一樣,
圖一紅框的DK電晶體兩個壞一個,
也已經將兩個都換新的了,

圖1

圖1

圖二紅框電容也換新,高壓電容部份發現一個有斷腳,上下兩個也一樣換新!

換完測試還是一樣,畫面一出現就黑屏了!

网友:
那個npn跟pnp 壞一個  要換一組   不要單換~還有查一下你驅動迴路的零件

不可能換上晶體就好的!!!

网友:
先看一下這篇.

楼主:
謝謝大大提醒,剛剛在去量一次,果然跟那篇一樣又短路了= =

所以那篇是沒有焊好的關係嗎?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重新再換一組DK電晶體後就點亮了= =

果然沒焊好~"~

睡覺去,明天在組起來^^

网友:
恭喜heero750528大完修

网友A:
請問DK電晶體的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DK電晶體的規格??

請看3#.

网友:
恭喜完工!

楼主:
DK電晶體我去拿的時候也沒說什麼,
就說我要DK電晶體這樣而已0.0
一個五元,所以就多買幾個回來當庫存了,
就算搞壞了,還有得換= =
還真的搞壞了三個....
一杯飲料就這樣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