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那位大大有Hometek 對講機的線路圖

楼主(2013-08-09):
求Hometek 對講界面卡IC-08
HAC-1 電鎖控制器的線路圖

网友A:
(社區型的) 只略了解附圖右IC-08, (圖左為HT-INT)
(棕,紅,橙,黃,綠)=(CODE,+12V,Rx, Tx, GND)
CODE與黃色JUMPERS設定好像相關,IC-08左下的4-PIN(CODE,Rx,Tx,GND)來自大門門口機?
電源(紅,綠)=(+12V,GND)
藍色端子相對應的點是彼此相通的,
電路板上有"印字",可嘗試解讀一下。

歐益網頁English版,有動畫演示:
猜測: 開門指令經由CODE(棕)線傳到HAC-1,使繼電器動作,電鎖通電開門。
若有多個電鎖,則Jumpers設定之,以區別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社區型的) 只略了解附圖右IC-08, (圖左為HT-INT)
(棕,紅,橙,黃,綠)=(CODE,+12V,Rx, Tx, GND)
CODE ...

原來有線對講機內還有學問,黃大讚i!
請教:大廈用戶端螢幕上下皆向內縮,僅可看到模糊人影,是哪出問題,值得拆下來修嗎?

网友:
那螢幕不是LCD的好像,可以買LCD的換上<彩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來有線對講機內還有學問,黃大讚i!
請教:大廈用戶端螢幕上下皆向內縮,僅可看到模糊人影,是哪出問題 ...

CRT之水平或垂直電路可查一 查, 尤其是高壓二極體....

請教:
新買HDP-81室內對講機想加入原有系統,如你的貼圖左側對講機,嘗試將"棕紅橙黃綠"線直接在IC-08"藍色端子"並接鎖上,原有門口機HEF-15R按下門鈴按鈕,(JUMP CODE=000)原本室內主機HA-83有回應,原系統正常。
但 (CODE=010)並接新加入系統的HDP-81卻無反應,由HA-83按1~8,呼叫HDP-81 也沒反應,
請問可有良策?     (註:   code=010=短路,剪斷,短路)

此HDP-81棕紅橙黃綠接頭上方有一兩線接頭(未焊接),不知何用? 一腳內部為GND. 是否接到右側螢幕機?

查看HDP-81電路板有IC817未焊上(猜是光耦合,可能與"大E"按鈕相關)與電源指示燈(7805之5V供電)LED與'電阻(可能10K)等等未接,應可DIY焊上。
該燈位置應在紅色大E下方第一個燈位置.

紅色大E (緊急求救)按鈕有作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T之水平或垂直電路可查一 查, 尤其是高壓二極體....

請教:

新買HDP-81室內對講機想加入原有系統,如你的貼圖左側對講機,嘗試將"棕紅橙黃綠"線直接在IC-08"藍色端子"並接鎖上,原有門口機HEF-15R按下門鈴按鈕,(JUMP CODE=000)原本室內主機HA-83有回應,原系統正常。 但 (CODE=010)並接新加入系統的HDP-81卻無反應,由HA-83按1~8,呼叫HDP-81 也沒反應,
  (註:   code=010=短路,剪斷,短路)

最後發現HDP-81棕線沒有與HT-INT的棕線牢固鎖在IC-08上方藍色端子上,接妥後,門口機按鈴可使主機分機都響鈴。 (註:   code=010=短路,剪斷,短路,在HA-83主機上顯示 "2" 分機呼叫)

另IC-08 的JUMPER: 區別 2^5=32戶;下兩JUMPER:  (A/B)=(short/OPEN)可能區別"別墅或大樓"??,此兩JUMPER的其他接法,好像會導致自己門口機按鈴後,室內機HA-83無反應!?

HA-83D室內主機資料:

网友A:
感謝高雄王先生熱心提供(露天: 1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高雄王先生熱心提供(露天: 104)

感謝huang22大提供的線路圖
找好久,終於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