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2 無影無聲(有背光)

楼主(2013-08-10):
首先開機後,測量POWER輸出,24V/16V/5V皆正常,唯獨無12V輸出(負載斷開亦同)
POWER PCB型號(FSP283-4M01)如圖:
檢查電路後發現,此型POWER 12V的輸出,好像是由24V經降壓所產生,經過一顆(1501A12)輸出,如圖
測輸入端有24V,卻無12V輸出,不知是否IC不良...因無良品可更換,只能就此停住,唯有請各位大大提供
寶貴的經驗,為小弟指點迷津,不勝感激!!!(網路搜尋過此IC,查不出其DATA,不知有人可提供替代方案)

12V無輸出

楼主:
不好意思,圖片不知怎麼都不見了,稍後補上,見諒!

网友A:
29D700ST大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D700ST大加油

謝謝你的勉勵,彼此彼此!

网友B:
樓主,

希望對您有幫助~

AP1501A datasheet.pdf (183.41 KB, 下載次數: 1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希望對您有幫助~

小弟在此受領了,感謝henry大大
有此data,準確度應該可以提高些!

楼主:
已找到相同零件更換,問題已解決,若不是henry大提供資料,
可能無法完修,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