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教]請問有辦法更改硬碟SMART值嗎?

楼主(2013-08-10):
小弟有一顆2.5吋的toshiba 640G硬碟,不明原因,轉得很慢,但是資料都OK,開機都會顯示SMART error ...
小弟想把它外接成行動碟,但是因為SMART值得關係,寫入都異常的慢...才會問問有無可能更改SMART值!謝謝~

网友:
最近收到一台2TB的硬碟也是SMART的錯誤,爬文的結果都說是趕快備份資料,
將硬碟送修,沒葯醫壽命到了。

雖是如此,我還真希望有奇蹟,能救回這顆硬碟呢!

网友:
由沒有可能將機板換掉

网友A:
寫入慢絕對不是因為S.M.A.R.T的關係
S.M.A.R.T是紀錄運作/異常數據

拿個像HDTUNE的東西去看看該硬碟的S.M.A.R.T值
看是不是壞軌錯誤導致寫入緩慢

清掉S.M.A.R.T值有點本末倒置之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寫入慢絕對不是因為S.M.A.R.T的關係
S.M.A.R.T是紀錄運作/異常數據

凡事沒有絕對呀

像05就只是硬碟磁頭讀取訊號mcu覺得不夠好......把目前磁區搬到備用磁區罷了......
實際是這磁區大多是受到干擾或過熱之類的誤判........把它歸零這些磁區也是沒問題的...

太多備用磁區會造成讀寫不順....因為備用磁區是不連續......磁頭要跑來跑去...所以速度會變慢....歸零後速度就恢復了...

网友:
有試過低階格式化嗎?

网友:
既然兄臺心中已有定見~~何須問大家?

SAMRT是紀錄硬碟機運作時的細節,當反映該功能異常時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搬移資料盡快備份

修改紀錄、換PCB只是粉飾太平、掩耳盜鈴、裝聾作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凡事沒有絕對呀

像05就只是硬碟磁頭讀取訊號mcu覺得不夠好......把目前磁區搬到備用磁區罷了......

檔案分散不連續的話,歸零硬體沒用吧?
應該做的是磁碟重組,把檔案區塊搬在相鄰連續磁區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檔案分散不連續的話,歸零硬體沒用吧?
應該做的是磁碟重組,把檔案區塊搬在相鄰連續磁區才是 ...

磁碟重整是沒用的......

因為就算重整...系統以為那是連續的區塊........實際上卻是跳到不連續的備用區塊....

有些硬碟備用區塊特別多......成千上萬都有....每個廠商以及硬碟型號皆不同......有看過H牌1千多就爆掉了..

像下面這顆硬碟用了1萬6千多個備用區塊都還沒爆掉.......爆掉時會硬碟CPU會把05改寫小於36臨界值....

楼主:
沒想到這麼多人回應...
這顆toshiba 640G用HD-tune掃沒有壞軌... 但ID(05)有問題
小弟目前用HDD Regenerator 1.71 死馬當活馬醫...
感覺有點亂搞...

楼主:
HDD Regenerator 1.71 已經跑了75小時了...目前完成92.94%
沒有任何壞軌...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DD Regenerator 1.71 已經跑了75小時了...目前完成92.94%
沒有任何壞軌...天啊!!!

可以改用其他的測試工具,windows下我記得是hddscan
開圖表的方式,會顯示磁區的響應時間,如果一堆很接近500ms的
讀取可能就會變慢了

网友:
應該是有壞軌了...低階看看吧!

楼主:
HDD Regenerator 1.71 跑了90小時才跑完...
接著用HD-tune Pro執行 zero填充,再完整format ...
最後再用HD-tune Pro掃壞軌,也是一樣都沒壞軌~~~
但是還是讀寫很慢,寫的速度更是慢到不行 5MB/s ...
最後結論 05有問題大概都是無解吧~~~

网友:
HDD Regenerator只對壞軌有效,該硬碟應該只是磁區老化而已
我公司有一顆500g使用起來一頓一頓的,用HD Tune也是掃不到壞軌
後來用MHDD掃描才發現有幾百個老化的不良磁區
因為該台PC之前是美工在用的,且只有2G RAM
大概是大量的暫存檔讓硬碟不到2年就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