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 TL3285TM 畫面油畫維修實例

楼主(2013-08-10):
畫面油畫

電視型號

T-con: 奇美 V315B1-C01

直接查T-con, 發現AS15 G很燙, 量測T-con各點電壓
V5V: 4.81
VDD: 3.31
VGH: 18.46
VDA: 13.56
VGL: -5.63
VREF: 13.03
V33V:3.32
V5V: 4.8
V25V: 2.52
以上電壓經爬文學習, 應該是正常, 再量測甘媽各點電壓
GM1:   3.48     (13.1)
GM2:   9.75     (10.45)
GM3:   9.52     (9.71)
GM4:   8.97     (9.07)
GM5:   8.61     (8.62)
GM6:   7.70     (7.52)
GM7:   10.39   (7.10)
GM8:   11.93   (6.68)
GM9:   6.61     (6.23)
GM10: 5.17     (5.06)
GM11: 4.39     (4.55)
GM12: 3.74     (3.82)
GM13: 2.92     (3.04)
GM14: 0          (0.4)
由已上電壓判斷應該是AS15-G掛點, 直接更換AS15-G

完修畫面

謝謝前輩們的實例, 才可修好, 感恩哦!

网友:
換這顆功力眼力要很深...

网友A:
請問AS15-F,G HG,HF,U,是否可亂代用,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AS15-F,G HG,HF,U,是否可亂代用,謝謝

T大:
請參考此篇貼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3964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AS15-F,G HG,HF,U,是否可亂代用,謝謝

之前海洋大有PO,我再轉貼一次
AS15-F這個F代表"lead-free"製程,也就是"無鉛製程"的意思,取"F"為代表.
AS15-G這個G代表"Green Package"製程,也就是"綠色封裝"的意思,取"G"為代表.
AS15-HF這個HF代表"lead-free+Exposed pad"製程,也就是"無鉛製程加上底部一個焊盤",取"HF"為代表.
AS15表示這個IC裡面共有15個運算放大器,其中14個供給GAMMA使用,另外一個供給VCOM使用.
AS15-F與AS15-G可以相互替代.

网友:
感謝chiyinhou 大與cools0607 大解說,thank you so much

网友:
AS15這顆本來就會燙人.
所以燙是正常的,油晝的種類太多了.
有的還不是AS15的問題.

网友:
利害阿!奇美的邏輯板幾乎都壞AS-15那一顆喔!

网友:
原來AS15也有分這幾種,真是上了一課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