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M-202CABB電源板

楼主(2013-08-10):
修理一塊TOM-202CABB電源板 380V只剩下210V  24V只剩下10V
不知問題出在那裡
電容也換了 請高手指點一下
也找不到線路圖

网友:
可能PFC IC振盪不良(VCC電壓不足)...

网友:
先換那顆大顆電容!
不行就是換PWM IC~

楼主:
1377B SG6961這二顆 IC 都換過  比較奇怪開關連開幾次 有時會起動成功不知從那方面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