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指針電表歐姆檔電阻值?(已解決)

楼主(2013-08-10):
三太子帶著電表出去打工

回來時,0.5A FUSE爆了,歐姆檔- R17燒焦,請問阻值? 感恩!

网友A:
R檔電阻燒燬的話,一般是用18Ω/1%.

http://bbs.pigoo.com/thread-20588-1-1.html

网友:
啊您不是....都有"三太子"加持!!!.....
還不趕快去博杯!!!.....求明牌....
緊來酸....

网友:
剛修一台MT-2007N電路與這台差不多
少了紅框二支二極體
17Ω ±1%
不放心的話,可以用可調精密電阻,下去校正

网友B:
歐姆檔電阻看盤面中心阻值就知道了,以這次例子x1檔中心阻值20歐姆,
所以那顆電阻標準值是20歐姆,因為待測電阻與內部電阻相同時,
表頭電路剛好分得一半電壓,所以指針正好偏轉一半。

但考慮到轉盤接觸電阻、電池電壓等因素,實際裝上去的電阻都略低一點,通常是18歐姆,
其實轉盤接觸點狀況良好電池電壓也標準之下,測出來的待測阻值都會偏高,
拿18歐姆電阻來測,指針會停在20的位置。

所以遇到這顆電阻燒掉時,我都拿20歐姆電阻來換,測起來更準確,
不過歐姆檔通常都是用來判斷電路狀況,測起來阻質偏差一點也無所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歐姆檔電阻看盤面中心阻值就知道了,以這次例子x1檔中心阻值20歐姆,
所以那顆電阻標準值是20歐姆,因為待 ...

我以前有看過別的資料是19Ω,我都是用半可調去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檔電阻燒燬的話,一般是用18Ω/1%.

http://bbs.pigoo.com/thread-20588-1-1.html

感謝老王
我使用15Ω/5% 0.25W 青菜啦!
剛好符合三太子的程度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老王
我使用15Ω/5% 0.25W 青菜啦!
剛好符合三太子的程度使用

要青菜的話去菜市場,現在的菜好貴的.

10元的店一個50元的半掌上型類比小電錶,誤差比你還青菜,20~25%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青菜的話去菜市場,現在的菜好貴的.

10元的店一個50元的半掌上型類比小電錶,誤差比你還青菜,20~25%有 ...

只是! 只是~ 測量47Ω,指示55Ω
15Ω/5%現成免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 只是~ 測量47Ω,指示55Ω
15Ω/5%現成免錢啦~

哈哈,爆米花專用電錶.

Err%=(55Ω-47Ω)/47Ω=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歐姆檔電阻看盤面中心阻值就知道了,以這次例子x1檔中心阻值20歐姆,
所以那顆電阻標準值是20歐姆,因為待 ...

感謝YES兄
當初換保險絲後Ω檔仍異常,是因為測量電鍋主加熱16Ω/保溫200Ω都指示0Ω
原來燒焦的R17已經變成900Ω,測量低電阻分壓後指示皆呈短路
您的經驗分享很受用,看來我要來去坳10T線繞VR~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 只是~ 測量47Ω,指示55Ω
15Ω/5%現成免錢啦~

好歹找兩顆10歐姆串連還比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爆米花專用電錶.

Err%=(55Ω-47Ω)/47Ω=17%.

王董算數一流,等三太子功力提升後再考慮買給它換~
物力維艱,湊和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王董算數一流,等三太子功力提升後再考慮買給它換~
物力維艱,湊和啦!

你歡喜就好,不過最好在表頭貼上標籤,Rx1 Err%=17%,不然久了就忘了,然後哪天氣得把電錶給砸了,電表哭泣著說 : 都是你的錯,為何砸我出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歡喜就好,不過最好在表頭貼上標籤,Rx1 Err%=17%,不然久了就忘了,然後哪天氣得把電錶給砸了,電表哭泣著 ...

哇咧表頭還貼上標籤
今天殺一顆18Ω給它換,謝謝王董教誨,有您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咧表頭還貼上標籤
今天殺一顆18Ω給它換,謝謝王董教誨,有您真好 ...

來...一包爆米花...給我女兒吃,塞她的嘴,看了沒,頭像裡的就是要我俏像權的 ... 一包不夠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一包爆米花...給我女兒吃,塞她的嘴,看了沒,頭像裡的就是要我俏像權的 ... 一包不夠啦 ...  ...

爆米花就可打發,來來來~王董!
我家幫DADY畫張海報,索價一千,我們兩家的女兒可以換一下咩~

网友:
引用 楼主:
爆米花就可打發,來來來~王董!
我家幫DADY畫張海報,索價一千,我們兩家的女兒可以換一下咩~

>索價一千

那你比較有coco,你給她兩千,問她好不好? ...
兩千(蛋白--台語音"冷清")

若你給街頭藝人畫的話,應該不會超過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