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ITACHI HDS722020ALA330 2TB 硬碟 s.m.a.r.t capable and status bad

楼主(2013-08-10):
此篇對應相同問題的另一帖
光說不練沒用,更改smart 記錄也不是根本之道,
就來個掃地出門吧-----------

hd low level format

hd low level format

結果稍後再上來報告.........

楼主:
跑了兩個小時才 5%...............xd

网友:
您這顆的容量實在

网友:
說真的2t一般格式化就要等超久了
還低階.......
放著讓他跑吧,明天搞不好還跑不完

楼主:
繼續努力!

网友A:
會慢可能也是沒"付錢"(右上角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慢可能也是沒"付錢"(右上角訊息)

狼大說的對!
免費試用版常搞技倆,讓你用免費,然後越走越慢!
目的當然是要你付錢!

网友:
越走越慢是無所謂
不要走到一半,給你停掉
那就真的欲哭無淚

楼主:
還好啦!目前仍繼續進行中,慢慢等結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好啦!目前仍繼續進行中,慢慢等結果了..........

所以~~大大~~低階格式化完後~~這顆硬碟現在如何了~~~

网友:
老實說2TB很少人去弄低階格式化,太耗時,一般最快的挽救方式就是資料拉出來,開啟DOS版分割程式,例如SPFDISK

這種檢測越快越好,快速掃過一次,切開有問題的地方,重新分割,然後完整格式化後繼續使用,除非你壞的很不平均,

到處壞一些地方,才需要做此動作。

SMART寫有壞軌根本不必管它,我的硬碟好幾顆都有壞軌,還是一樣使用,太慢時資料移出,切一切後格式化灌系統

就繼續用,當這顆硬碟壞軌多到難以分割時才丟棄。

硬碟很便宜,也不必花太多時間去弄,壞軌資料不一定會不見,通常都救的出來,最怕的是板子壞掉或是磁頭壞掉,

完全讀不到東西,BIOS辨識不出硬碟型號,那才算比較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大大~~低階格式化完後~~這顆硬碟現在如何了~~~

低階格式化終於作完,其實在格式化當時就有考慮到,這和 s.m.a.r.t 錯誤有何干係?

所以結論是做完格式化後,安裝 WIN 7 還是有錯誤,強制安裝完後無法順利起動!

MBR 也重作了狀況一樣,看來這顆硬碟只能切一切來當資料暫存碟了。

^大約40hr才做完!

^上圖是印証狼大的說法,付費才能享受快感!

感謝大家的關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階格式化終於作完,其實在格式化當時就有考慮到,這和 s.m.a.r.t 錯誤有何干係?

所以結論是做完格式 ...

低階格式化好像也不會清除smart值吧????

你的有清除嗎???

記得WD有程式可以直接清除不用等.....seagate好像是用seagatetool全部寫零就可以清除的樣子...不確定..

相信H牌應該也有相對應的Tool才對..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1018768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1018633

http://www.ptt.cc/bbs/Storage_Zone/M.1370020200.A.E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