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8n-sli 黑白修~~

楼主(2013-08-10):
當年的強板,我想資深的玩家應該問題都出在哪~~
網拍買的,100元~~
賣方說有換過2.3顆電容,一眼就可以看出cpu供電電容位置不對
重新補回,並將cpu供電電容全換新~~
主板清潔完後,power上電,主板直接開機,復位燈恆亮
一般這種情況70% io會有問題,摸io 超燙手,還好手邊有差不多型號的廢板,換好io,開機正常,跑碼c1,但......
不上記憶體居然無嗶聲,刷過bios一樣,壓橋重開機一樣,用熱風槍吹橋的die 1分鐘,居然有嗶聲囉~~~~(無言.......)
忙半天還是要幹橋,其實用加焊大法一定可行,但撐不久,手邊剛好有上次掏寶買剩的橋,剛好拿來換,型號是 nf4-sli-a3
都丟烤箱 95度 2個小時~~
烤完後,拆晶,無爆板~~
除錫拖平無掉點
整合橋重植,其實若機器夠好的話應該可以直接上(買來球已植好....),只是我曾直接上就爆晶,所以我想重植球並f強化除溼
另外附帶一提,我推薦用這牌的除錫線,用過後就知啥是神兵利器,goot可以丟垃圾桶,而且還比較便宜,再加上我是用大片鋼網植球,pad平整非常重要~~
夠平吧~~
萬用植球台(千萬別買這超難用的......),一定要用手指頭去抹,才會夠薄夠均勻~~
排球~~千萬別做傻事,直接在植球台上吹~~
秘密武器~~
用3.5的風 330度
植完球~~太久沒玩,2分多鐘才完成,一般夠熟練,90秒內都可以搞定~~
回焊
回焊完測試
耶~~開機跑碼c1,有嗶聲~~
開機正常,算完修吧~~
更換零件大合照
好里加在,三板斧都用上還能修好~~修板其實我當興趣,修成就感而已,感謝收看~~

网友A:
這片主機板可以玩雙顯卡喔~~

网友:
A8系列的主機板開機都有點慢

W大能不能SHOW一下自製反修台的各個組合器具
我一直很缺熱風槍的上部加熱IDEA

网友B:
看樣子又是晶片組過熱虛焊~~沒有強制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主機板可以玩雙顯卡喔~~

我用雙核~~搭配 gt440跑3d mark06 有接近9000多分的實力~~同顯卡用 am2 雙核和主板去跑,居然也才9000分多一點而已,原來939>am2 架構大變動,效能並沒有提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又是晶片組過熱虛焊~~沒有強制散熱

您真是一語中的,其實我個人認為,nf4 的晶片並非大家想像的那麼脆弱,只是那些主板大廠設計的方式不良,導致晶片提早掛點~~

网友C:
太專業囉~我什麼時後才會你這樣的功力,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D:
熟能生巧~ BGA 其實 沒有很困難~只要多練習~
有鉛小面積的 BGA   其實 成功率很高的 不需要專業機台~
無鉛的話 就需要專業的機台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專業囉~我什麼時後才會你這樣的功力,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過獎囉~~我汽修科的都可以做到,我相信您一定也行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獎囉~~我汽修科的都可以做到,我相信您一定也行喔~~

大大花費那些設備因該也不少,雖然跟你一樣有興趣還沒投資那些設備
練功沒設備也沒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熟能生巧~ BGA 其實 沒有很困難~只要多練習~
有鉛小面積的 BGA   其實 成功率很高的 不需要專業機台~
無鉛 ...

同意你說法"熟能生巧"但在那之前犧牲壯士可能不少~
努力學習邁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