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9C2051燒錄器

楼主(2013-08-10):
小弟首次發帖~
請多指教

請問一下~
有大大使用過PL2303之類的USB轉TTL燒錄2051嗎??

目前小弟參考 Mahdi 大
h t t p : / / mahdi0828.blogspot.tw/2008/09/89c205189c2051.html

不過我沒有使用RS232
而直接使用PL2303的 RXD TXD進行

能夠順利偵測燒錄驅動晶片
也燒錄完成

但經過測試好像沒有成功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有成功案例
煩請前輩指導~謝謝

网友:
說明書上面有說到 燒錄時候需要 12V 給 RST 腳...
PL2303 好像沒有 升壓的電路啊!!  他只是把 USB轉成 RS232 TTL 位準... 要使用5V 燒錄應該選用 ATMEL 89S51 或是 STC89C51... STC 系列的好像都是5V就可以了...

网友A:
我自己是沒試過,但是我記得,atmel的應該還是要rs232或是電位轉換吧!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高見了!
另外,我比較喜歡用cp2102啦!你可以試試啦!
個人覺得pl2303相容性有點低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是沒試過,但是我記得,atmel的應該還是要rs232或是電位轉換吧!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高見了!
另外,我 ...

F大:
   剛剛版主 連結的地方也有提到使用 PC電源的12V做為燒錄的電壓!!

楼主:
我有外接12V的變壓器給 PIN 1

网友:
找台電腦, 有 LPT PORT (打印機接口) 的就可, 最簡單的. 不一定用 COM PORT
但是用 USB轉LPT的, 好像很難找, 也比較貴, 市面上賣的都不行, 除非你願意研究和花時間, 再加上相當的功力
參考看看
http://blog.yahoo.com/xiao-laba/articles/382536

楼主:
問題就是在現在的電腦 既沒有com port 也沒有 print port
所以小弟才試著用USB的方法去燒錄的
小弟在這裡先謝謝各位前輩們的指導

网友B:
您可以参考:http://www.willar.com/article/article_view.asp?id=463,伟纳SP200S编程器制作与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参考:http://www.willar.com/article/article_view.asp?id=463,伟纳SP200S编程器制作与使用。{:1_1 ...

裡面又沒有軟體,你是要他買套件嗎?
若沒有團購的話,買起來好像有些麻煩.

网友:
那網站有附燒錄板上 CPU 的 BIOS 可下載,
只是不知道要怎麼燒,
如果從對岸買的話乾脆買成品還比較快..

話說現在玩燒錄器真便宜,
以前光那個 3M 燒錄座超過現在的便宜燒錄器整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