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的SR求助

楼主(2013-08-11):
小弟設計two-stage OP,如下圖

而我設計出來的slew rate有過,但是會如下圖黃色曲線,出現鉛直的直線,請問大大,這是哪邊設計有問題導致

网友A:
請問一下  直的是 電壓 橫的是 HZ嗎
我想這會是 這速度對MOS而言太快了 所以他沒辦法開啟  只剩下漏電壓流過去而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  直的是 電壓 橫的是 HZ嗎
我想這會是 這速度對MOS而言太快了 所以他沒辦法開啟  只剩下漏電壓流 ...

SR參數的X軸為時間軸(單位為uS),因圖上的解析度設得太細了,再加上迴路中的Cc及CL的插入,或許也會影響其反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