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燒錄機 雷射頭清潔與功率調整問題

楼主(2013-08-11):
在維修主機板時,意外找到2台當初留存下來的燒錄機(IDE和SATA介面各一)
雖然現在很少用,不過在備份重要資料或灌系統時的確是好幫手

測試了一下,發現讀的到光碟,但是卻都會讀取失敗 (例如:重灌複製檔案時就發生錯誤)

有人說是雷射讀取頭骯髒(這點小弟我承認,我的光碟沒用棉套,背面的確有點小花)
也有人說雷射讀取頭有壽命問題(但可藉由調整功率來延長壽命)

以前遇到這狀況都是直接把燒錄機丟了,再買新的...

不過這次找出2台燒錄機,想說來動手試試看,畢竟每次壞掉狀況幾乎都是一樣.

首先針對磁頭骯髒這點,拆開光碟機,找到磁頭(紅色框框內),並使用清潔劑+棉花棒擦拭清潔

使用的清潔品

清完後發現,CD讀的到,但DVD卻讀不到(未清潔前是2者都可讀,只是複製檔案時會發生錯誤),難道哪個步驟有錯?  或是哪個部分忘記注意了?

接著我想問問大大們,網路上所說的調整雷射頭讀取功率是在哪邊? 我都找不到...

网友:
磁頭跟雷射頭是不一樣的東西.......原理也不一樣.....清潔劑會一樣嗎??
磁頭是接觸式...金屬的,用磁感應.......有機溶劑或精細研磨劑應該傷不了它....

雷射頭是塑膠的.用光學的....

网友A:
2個紅箭頭就是,1個CD1個DVD,不過您的問題可能更大條,有機溶劑流進光學組件內,這個要用面紙霑一點擦鏡頭而不是用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個紅箭頭就是,1個CD1個DVD,不過您的問題可能更大條,有機溶劑流進光學組件內,這個要用面紙霑一點擦鏡頭而不 ...

這東西這麼小顆喔...網路上查到的資料都是小顆的VR....

我想這台燒錄機可能報廢了...不過找一台做實驗學經驗是還好. 畢竟我還有其他台.

我反倒是想問 用這種http://shopping.pchome.com.tw/?m ... NO=DMAA3V-A64477985

是否比較安全?  但是有 效/笑 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東西這麼小顆喔...網路上查到的資料都是小顆的VR....

我想這台燒錄機可能報廢了...不過找一台做實驗學 ...

感覺上只是清灰塵,效果不大

网友B:
要買這種的你就直接買支牙刷下去刷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買這種的你就直接買支牙刷下去刷就好~

大大你有用過我貼的那種清潔光碟片過?

网友:
我這裡還有幾片

网友:
功率調整就像是維他命B....讓疲累的身體過度透支,猶如充電電池過放電
<你還以為精神回補了>

光學讀取頭耗損了調高功率只是緩兵之計,等它耗損達一定程度就over了..

网友C:
現在便宜500元就有了
壞掉就換一台
基本這東西算拋棄式的
現在這東西我只用在電腦重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便宜500元就有了
壞掉就換一台
基本這東西算拋棄式的

我的確有這樣想過...花不到500元就有新的且還有一年保固...
只是好奇 每次都是這樣壞,且有時買來用不到50片光碟  就壞了...= =
才想要知道到底有啥方法可以恢復它

网友C:
我個人做法不一定正確
用棉花棒沾清水-------清雷射頭上面鏡片
千萬不要用酒精因為現在都是塑膠鏡片
早期是可以用酒精因為都是高檔玻璃鏡片
這也是現在鏡頭幾年一定掛
我家也有一台雷射頭掛了的伴唱機-----沒有在用所以就放者沒修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個人做法不一定正確
用棉花棒沾清水-------清雷射頭上面鏡片
千萬不要用酒精因為現在都是塑膠鏡片

其實我好奇的是
原本收集來放的後都是好的
但放一段時間拿出來用時,才發現有問題
如果說有使用壽命縮短就算了...問題沒有用放一段時間也是掛點
才會懷疑應該是單純雷射頭上面髒髒的而已.

我會試著用棉花棒沾水試試看,但可能要等假日才比較有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