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正好牌夏之風10吋桌扇電線燒毀維修

楼主(2013-08-11):
家裡一台用了多年的10吋桌扇使用時擺頭左轉到底的位置風扇馬達會間歇停止轉動,
原本以為是錯覺,又吹了一會兒風扇馬達轉速明顯下降,而且聞到一點燒焦味,所以趕快把電風扇電源關掉,
並拔掉電源插頭以策安全.

開始拆解

拆防護網

拆固定風扇葉片塑膠旋蓋

拆風扇葉片

拆到這裡有點難拆,怕太暴力拆壞

因為兩邊有卡筍,要用一字起將兩邊同時撐開,還要同時往上拔,一時感覺手不夠用.

後蓋拆掉,好多灰塵

清乾淨看起舒服多了

沒看到什麼異常,試轉一下,安全前提建議用有保險絲的延長線插電源.
馬達轉的同時看到一縷輕煙從線圈飄出來
只好繼續拆

本來看到煙是從這飄出來的,沒看到問題

線圈外觀來看也還好,沒燒焦的痕跡.

正納悶的時候, 看到白色的電線上有一個明顯的焦黑處

剝開外皮確認裡面電線燒斷了,原來煙是從這裡冒出的

切下殘骸

繼續拆,準備焊接

馬達線圈共有五條線拉出來,依據谷歌搜尋的資料每條線之間都會有阻值,
只要不是開路或斷路,就是好的,而我量到的都有阻值,但都不一樣,有些趨近於零,
沒有斷路,所以大概只能判斷也許不是壞的

已經做到這,只有繼續拆解底蓋,把斷掉的線重新接上

底座構造簡單,只有電源開關機構,黑色方形的那顆是啟動電容

開始焊接

調整上下角度的結構

將焊好的電線由底座重穿回去

原本剪掉燒毀的線約一公分,現在接回去會比之前長
三到四公分

接回去後試轉正常了

束線帶綁一綁

線比之前長了一點,鎖回後蓋時先將線的位置調一下

結論:燒毀的地方正好在左右搖擺關節處,應該是長期使用造成電線外皮破而短路燒毀.

网友:
帥喔!!    很詳細的維修圖文,多給你一個讚啦!!!

楼主:
謝謝您的鼓勵,在這學到許多維修的知識,所以也分享一些自己的經驗 .

网友A:
詳細的分析,給您拍拍手,謝謝您的分享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詳細的分析,給您拍拍手,謝謝您的分享喔~

謝謝喔!互勉之

网友:
延長接線改由底座施工比較好用吧!!

网友:
解說的好詳細,學習了
原來套筒要用一字起子撐開才好拆
謝謝分享~

网友B(2014-02-09):
吳先生:
  您好,在下正是正好牌電扇工程人員-顏先生,感謝您愛護敝公司商品十餘年,未在商品蝦疵第一時間為您服務,對此深感抱歉,您的無私分享維修過程之用心,基於安全考量,誠摯邀請您將商品寄回敝公司作再次健檢,造成您的不方便,敬請見諒,因商品時效已久,歡迎您盡速與我們聯絡。
聯絡人:顏先生
電話:06-689-9795
地址:台南市下營區慈惠街125號

 順心、新年快樂

歡迎FB搜尋:正好牌電扇

正好牌電扇

顏先生 啟

103/02/08

cwslife 權限還不足,授權小的代為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吳先生:
  您好,在下正是正好牌電扇工程人員-顏先生,感謝您愛護敝公司商品十餘年,未在商品蝦疵第一 ...

修好了,目前很健康,本來要買新的,因為這台很安靜,而且很省電,所以才自行處理了.

楼主:
感謝滷雞蛋版主的轉答

网友:
去年 2013 年中幫朋友也處理一台 PANASONIC 風扇
也是同樣現象 風扇搖頭於正中間時  開始停轉
( 線斷+ 溫度保險絲斷 )
換溫度保險絲後   線斷部分解焊後  偷懶直接重拉了一條線
於易摩損部位 加了蛇管作耐磨處理

网友:
詳細的分析,給您拍拍手,謝謝您的分享喔

网友:
照片很清楚
介紹很詳盡
很讚的維修文

网友:
很實用的維修分享!
感謝fs1341大的分享!
邊修理邊拍照還真辛苦咧..
尤其手髒還得按快門..

网友:
又學了一招,原來風扇擺頭的拉桿要這樣拆,感謝分享維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