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求協助 AX4670 512MK3-PH

楼主(2013-08-11):
AX4670 512MK3-PH  不顯示其中一個零件燒毀 , 不知此零件是啥 !

有圖或有同樣顯卡的看一下 U810 這顆零件是什麼規格的 ,  隱約有看到編號 928? 字樣 , 第 4 碼不知是什麼

..... 感謝

网友A:
我最近也修了一張起來
希望能幫到你0 w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修了一張起來
希望能幫到你0 w0

感恩...

不好意思你對這顆 IC 了解嗎?  他是什麼 IC ,找不到資料 ,

不知可用什麼代用 .

网友B:
Part Number        APE1117AGR-50
1A Low Dropout Positive 5.0V Regulator
Package mark        17AFR
Package        SOT-89

http://www.hawyang.com.tw/files/ ... r)/APE1117A(1A).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rt Number        APE1117AGR-50
1A Low Dropout Positive 5.0V Regulator
Package mark        17AFR

感謝回應

可是中間腳是 12V  應該是 Vin , 除非要改或用跳線方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修了一張起來
希望能幫到你0 w0

你好:

在請問你有量測過電壓嗎? 如何分佈的 我知道中間腳位是 12 v 那另兩腳電位如何 .

网友A:
拍謝有點慢回@ @"

更正完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謝有點慢回@ @"

1117 pdf  中間腳不是 vout 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拍謝有點慢回@ @"

畫錯了中間腳位是與上端相同,12V  下簿可能是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畫錯了中間腳位是與上端相同,12V  下簿可能是10V

我有用 1117 試過 中間是 12v 旁邊腳位是 10v 沒錯

那正確的電壓是這樣嗎?  不是 5 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魯小版本 中間腳是 Vin

http://www.a-power.com.tw/files/AP_ProductData/PD_File/APE1117A%20(2 ...

感謝提供資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魯小版本 中間腳是 Vin

http://www.a-power.com.tw/files/ ... PD_File/APE1117A%20(2 ...

我昨天沒接主機板所以量出來的是值是上圖所示,因為手機沒電在充,所以我沒拍照
再加上我是用這個自己接

實際上可能是我自己的設備有誤差或是沒調整好
日後會在調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沒接主機板所以量出來的是值是上圖所示,因為手機沒電在充,所以我沒拍照
再加上我是用這個自己接

感謝..

插機板測也是這電壓..那表示還有其他問題點...

因還是沒畫面...風扇有轉...其他電壓量測都還算正常..

那就有可能晶片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