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冷凍油精 DIY 工具 請教

楼主(2013-08-11):
車型: 2003 TIERRA 1.8   最近剛接手

車上引擎室內出怪聲音   開動冷氣才有
-不是皮帶的吱吱聲  類似運轉阻力大的咕嚕咕嚕聲   .......................心想不會是壓縮機吧 >_<
-拔過冷氣系統上的 外部熱排風扇接頭聲音仍在  排除風扇問題   ......感覺很不妙   越來越像是壓縮機
- 冷氣功能 還算OK   弱/中冷OK   強冷就無效啦

由於類似運轉阻力大的咕嚕咕嚕聲  感覺像是壓縮機  運轉阻力大

心想會不會是冷凍油 不足   想要加冷凍油精 DIY
也不想問完修車師傅 指出問題然後DIY    我小氣但這種賤事作不出來

可是還是想得到指點   GOOGLE一下  有位師傅 發表了以下這篇
       冷氣系統冷凍油精添加
       http://tw.myblog.yahoo.com/jw!AM ... e?mid=5193&sc=1

因此考慮一下

方案1.     如果找修車師傅 作冷凍系統 管路清洗  補冷凍油  ~~~  想問 台灣的行情價
                 如果不太貴  交給師傅處理好了

方案2.     壓縮機
                雖說泰國本地師傅   90%會說壓縮機陣亡   可能快()
                 我還是想先試試打個強心劑  先賭一賭DIY加冷凍油精~方案3.

方案3.    加冷凍油精 DIY    想問有人加過冷凍油精  改善成功的嗎? ( 不管是不是和我情況相同)
              R134a冷凍油精  小罐裝  在泰國本地找到了
               灌冷媒加油精的工具   搜尋好久
               http://stoneipage.ipage.com/stoneshop/?p=23
               R134a冷媒開罐器:萬用開瓶器+低壓管(含快速接頭)diy灌冷媒加油精的好工具

                  車上冷氣系統的低壓管也找到位置了 (感謝GOOGLE)
                  就待回台灣休假再去買
                   不知何時回台??   母啊~知道偶在這裡過蝦米日子譕??

网友:
看看桃園的諸葛亮是修車的,不知他有沒有上線.

网友:
恩~~~說說個人經驗
方案1.     找修車師傅 作冷凍系統 管路清洗  補冷凍油  ~

如果沒漏               管路清洗 =抽掉冷媒→清洗管路→灌新冷媒→補冷凍油

大概2,3千 或3,4千   不便宜~~~(舊車洗完真的有差)當時因為有漏,所以順便洗

方案2.賭一賭DIY加冷凍油精

可行~~很久以前有輛車壓縮機有喀拉喀拉聲(沒聽過咕嚕咕嚕聲= =)確實是加了冷凍油精之後就好了

幾年前....忘了甚麼症狀= = 去材料行問冷凍油(老闆說有幫忙施工)就買了(幾百元吧)

如果你是要在泰國材料行買冷凍油,可問問老闆有沒有幫忙施工

网友:
期待樓主開版教學加冷凍油精,感謝先囉~

网友A:
樓主您確定要DIY嗎,冷凍油一定要用換的,舊的大多變質,用補的撐不久

過程必須拆皮帶,拆接頭,下壓縮機,倒出舊油,裝回壓縮機,裝回管線(O型環換新),裝好皮帶,倒入冷凍油,裝高低壓表,抽真空,定量充冷煤,拆表,試運轉,測漏

工具跟材料可以買臺中古車了

您有沒有測電磁離合器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確定要DIY嗎,冷凍油一定要用換的,舊的大多變質,用補的撐不久

過程必須拆皮帶,拆接頭,下壓縮機 ...

甘溫!!
...冷凍油一定要用換的,....用補的撐不久

...這當然心底有數,只是想驗證  DIY 添加些冷凍油精
如果有大幅效果的話,那我比較想去[賭] 壓縮機沒壞 ,  我會趕快再交由專業師傅作完整清洗管路換冷凍油
如果沒大幅效果的話,那不用[賭] ...  壓縮機有沒有壞不知道但一定是得拆 (先前完整洗管工錢算是浪費了)

不好意思提個白癡問題  ... 我該如何測電磁離合器正不正常  ?
可不可以   不用拆下壓縮機檢測
... 我只有千金頂...沒辦法鑽到車下  我的肚子會卡住

网友B:
壓縮機上的電磁離合器如果壞掉是可以更換的...

作動原理就是靠電磁吸合/分離,讓壓縮機皮帶盤
於AC開啟時吸合,此時引擎的皮帶驅動壓縮機皮
帶盤旋轉使壓縮機運作。AC關閉電磁離合器失效
,壓縮機皮帶盤空轉無驅動....

你的描述比較像壓縮機要故障了.....

上高低壓表看壓力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上的電磁離合器如果壞掉是可以更換的...

作動原理就是靠電磁吸合/分離,讓壓縮機皮帶盤

好巧中午和工務單位的同事 切磋了一下 有量了高低壓
我在此順便留下紀錄

2003年 FORD TIERRA 1.8,行駛里程 141321 KM
關窗冷氣壓縮動作  切斷前
高壓160 PSI    (換算 /0.07 = 11.2   Kg/cm2)
低壓  27 PSI    (換算 /0.07 =   1.9   Kg/cm2)

據我印象中(不代表正確) 以毛細管釋壓倍率  約是5.25倍
高壓210 PSI     /  毛細管釋壓5.25倍   = 低壓40PSI

以下是我自己亂猜的
高壓160 PSI
           約標準高壓210 PSI  的 77%
           壓力打不上去  壓縮缸漏氣? 活塞葉片磨損?
           散熱鰭片清過

低壓27 PSI    毛細管釋壓倍率5.93 ==> 毛細管有阻塞??

楼主:
下午看到這個洗管路的廣告  是泰國的汽車維修保養連鎖店B-QUICK

晚上過去問了細節   洗管路換油   日本車 3700 泰銖  歐洲車4800泰銖
這台車等同MAZDA 323 收費 3700 泰銖
(含換 毛細管 .....希望我的泰文沒出問題
  含清理電磁離合器  cleaning of the front set of AC compressor clutch  希望我的英文有過關  )

若是換電磁離合器要加價...
店家說:  壓縮機或只是電磁離合器  問題要現場看完再解說

若是換壓縮機  則不加工資  已經含於洗管路換油
壓縮機全新品    11880泰銖 調貨時間+半天交車   保固3月
壓縮機翻新品      5500泰銖 調貨時間+半天交車   保固3月
原車壓縮機翻修  3500泰銖 車要放幾天等壓縮機翻修回來再換洗管路   保固3月

所以 這次就不換DIY了   選擇方案  洗管路換油3700 泰銖
若是需要換壓縮機  選最低價的  原車機翻修    3500 泰銖

网友:
要看維修手冊才知道該車型高低壓合理範圍應該是多少~
低壓端在30PSI內合乎R134a規範

如果換壓縮機就順便清理冷媒管路、蒸發器/冷凝器....

冷凍油正常情況下不會少,除非管線有滲漏,否則就是
壓縮機要壞了...換壓縮機的話要連乾燥瓶一起換新..

找到相關汽車冷氣資料你看看
http://tw.myblog.yahoo.com/tainanwch/archive?l=a

我猜...壓縮機本體內部耗損、壓縮機缺潤滑、電磁離合器

壓縮機總成異音...

网友:
小弟不材...
只知道..當壓縮機有異音的時候..就換顆新的..
不果如果車子要開長久..一定要清洗管路.順便把乾燥瓶都換掉..避免二次施工,
冷氣系統環結非常的多..只要一個不良.就有可能引起其他的問題
所以..找專業的!

网友:
之前剛好有問題,我去車行清洗管路並更換冷凍油,花費2000大洋,工時30分鐘,聽說有更便宜的,但是熱阿,先換再說

楼主:
完修了  上來跟大家報告

摘要:  整套系統全換
           原車壓縮機翻修 3500 泰銖,最後總價 15350 泰銖

           室外37℃ , 開冷氣空調,關窗 ,出風口溫度 8℃
         請空調師傅拿工業大風扇吹車頭,出風口溫度 5℃

         空調師傅說工作地點不接受拍照,指著牆有相機加上禁止標識

店家是拿一類似舊保濟丸,小指粗的透明塑膠瓶,內裝一小段綿花,小號一字起子
發動汽車開冷氣空調,約十幾二十分鐘吧,期間我與空調師傅講述徵狀

檢查作業開始
1. 發動汽車開冷氣空調,約十幾二十分鐘
2. 拔開低壓管快速接頭閥門防塵蓋
3. 左手持透明塑膠瓶 近距離低壓管閥門約一公分待命
4. 右手小號一字起子,往低壓管快速接頭閥門略按一下
5. 馬上低壓管閥門噴出一段氣/液體,透明塑膠瓶綿花就收集了一些

師傅這就是冷凍油的情況,然後指著牆壁的海報比~最糟的那種~~ 壓縮機磨損
整個已經是金屬屑的灰色油泥,跟網路上爬文說的一樣,最糟的那種
  我的心頭不是滴血 是像剛剛閥門般的噴血
  啊~ 鈔票滿天飛舞凌空而去

於是全換了 condenser/radiator冷凝器/蒸發器(含膨脹閥)
dryer/accumulator乾燥儲液罐(是台灣說的黑干白干吧!?)
下面這張是網路上抓的圖,除了皮帶外部冷凝器的風扇和車室內的鼓風機,
圖上有的和O型環全換了,,

原車壓縮機翻修 3500 泰銖
最後總共 15350 泰銖

室外37℃ , 開冷氣空調關窗   出風口溫度 8℃
請空調師傅拿工業大風扇吹車頭  出風口溫度 5℃

网友C:
5度蠻漂亮的數字!偶爾用水去把冷排沖一沖~有機會下探3度!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度蠻漂亮的數字!偶爾用水去把冷排沖一沖~有機會下探3度!哈

老大...冷排已經是新的!!  所以將來只會因塵土有機會上探  UP!!UP!!
開工業風扇是模擬[撞風效應],  不知以此為業的是不是會這樣開風扇

下次找機會再把管路隔熱棉補一下原廠沒做的,在低壓快速接口閥門後~到防火牆前
看看有沒有機會挽回些效率上的損失!

如圖藍線是我 預定想動手的地方,在低壓快速接口閥門後~到防火牆前

照片是賣家二手車商照的直接下來用了

网友D:
怕壓縮機也傷到了,沒換?

冷凍油劣化
r134?
油泥產生就是有水,冷媒壓力充足?排除系統破洞
2003年到現在…那就是當傷施做有少許水份,產生少量酸化
以上亂亂猜~

沒有順手換成後面那台Cam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壓縮機也傷到了,沒換?

冷凍油劣化

壓縮機
       原來的壓縮機拿去翻修   跟買整理過一樣
        買全新的當然好啦  但是我之前作功課找的很累
        找到的都跟原廠報價一樣 11000~12000  救人喔 殺人放火
        全新的  要我能接受的價位上限是8500

      在泰國這裡我能看到的市場價位並不透明
       再出問題我就從台灣買    再帶上飛機

舊的冷凝器/蒸發器
        蒸發器拆了膨脹閥   半夜拿回公司   管路接純水同時  浸入超音波槽洗淨了
        密封家裡沒地方放  扔在備品室   也算是有套備品

        當初是心裡不好意思   該給人賺的就要給人家  沒這樣做

是R134a沒錯

水份問題
        不是有抽真空嗎?   黑白干乾燥儲液瓶的功用不就是蓄留管路內水分
        我想很簡單
                       1. 前車主從不保養   換油/乾燥儲液瓶
                       2. 遭遇  2011 年泰國水災  ==>這個才是我怕地

後面那台車
     依大燈看 都是鷹眼 像CAMRY/ACCORD

    依大燈與水箱罩 兩者間那一小段 保險桿的曲度
                不像 CAMRY 曲度平
                像1998 年份ACCORD  眼窩陷入些 鼻梁挺 立體曲度sharp

网友:
整套空調系統都被換掉了說......一勞永逸

蒸發器、冷凝器只要沒阻塞、洩漏還是可以當二手備品的...

壓縮機不知道他怎樣修,如果汽缸內沒磨損就是軸承部分出
問題,修起來..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壓縮機
       原來的壓縮機拿去翻修   跟買整理過一樣
        買全新的當然好啦  但是我之前作功課 ...

抽真空,除空氣水份,但施工有所不慎,還是會造成系統含水…
例如:抽真空不完全(幫浦有問題、抽真空的表有問題、管線有問題、接頭沒鎖好),站空不完全比較不可能啦(如果系統有漏應該會先漏光光冷媒)

灌冷媒:r134到冷媒表那一段沒有排空、沒有抽真空、有接頭沒鎖好漏空氣進系統

乾燥器→除水份,有效果,但有限,你是否有看拆下來的乾燥器內部?,修正,汽車的好像是放在儲液瓶裡面
儲液瓶→儲"液態冷媒",跟水份應該沒關係,不過應該也會積油泥(被酸化冷凍油腐蝕的橡膠)

淹水…我覺得不可能
系統如果沒有洞,系統內有壓力,水壓"如果"沒有大於系統壓力,就不可能滲水
系統若有洞的話,就是會漏
或者是系統的洞,只出現在特定狀態,例如"熱脹冷縮"、"震動"、"外部高壓"…這些是最討厭的
通常發生在"品質不良的銅管"、"轉彎處"、"銅管對銅管或其它金屬件的磨擦處"

有金屬屑,我覺得壓縮機內部磨損應該蠻嚴重的
有請SIMON兄拿扶練打切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抽真空,除空氣水份,但施工有所不慎,還是會造成系統含水…
例如:抽真空不完全(幫浦有問題、抽真空的 ...

壓縮機才剛開刀修好 , 別切了 。
再壞掉,  我一定換全新壓縮機 , 要DENSO的 , 鄙視松下!
-------------------------------
你說抽真空讓我起冷顫,
這次組裝施工時, 讓我心底有個懷疑。

抽真空結束時 , 是把外接的管路(與系統管路快速接頭)A端閥門關閉,
外接的管另一B端快速接頭沒有閥門 , 就從抽真空機器上拔出  , 再插入一瓶冷凍油罐內  ,
外管B端於是冷凍油吸入系統管路內。

疑問來了....機器上拔出  , 再插入一瓶.....
外接管B端 , 真空機上拔管時沒有閥門可關閉,
直接拔管  ,  外在的空氣水份  ,  不就再被吸入外接管A端B端了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壓縮機才剛開刀修好 , 別切了 。
再壞掉,  我一定換全新壓縮機 , 要DENSO的 , 鄙視松下!
---------- ...

是的,只有一點點

這次施工的管,只有兩端?
灌冷凍油怎麼搞這一段的空氣,還沒有學習到
有請專業人士
你的疑問,也是我的疑問
猜測…因為只有一點點,所以不理沒關係
我個人是覺得很不舒服啦~

如果是用雙表型的,灌冷媒
A 接壓縮機(有閥)
B 接真空機(無閥)
C 高壓表不接(有閥)

B抽真空完後,將A閥鎖閉,B接冷媒,把C閥打開一些,再把冷媒打開一些,用冷媒將B→C的空氣排出,把C閥鎖上,開A閥讓冷媒流入壓縮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只有一點點

這次施工的管,只有兩端?

抽真空完後,將A閥鎖閉,B接冷媒,把C閥打開一些,再把冷媒打開一些,用冷媒將B→C的空氣排出,把C閥鎖上,開A閥讓冷媒流入壓縮機...

這棟做就是避免空氣流至壓縮機....

原來...上面真是高手如雲呀~~~~~~

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只有一點點

這次施工的管,只有兩端?

店家冷媒程序是像你說的

店家是用台式機抽真空(我看到表頭有Vacuum 字眼)
另外有類似家用瓦斯桶但矮了約膝蓋高~冷媒桶吧
也是經由這台式機送入車上管路系統
機上還有個壓力表監測充冷媒

我猜充冷媒不是看量而是以壓力判別

整個系統接起來  像個外循環系統 (在做血液透析)

只是有這樣的機器  怎機器設計時沒有考慮充冷凍油
難到真無所謂?

等過段日子就知!!

网友:
他不是有維修壓縮機?

以前我們在生產線時冷凍油是在安裝壓縮機時順便倒入
壓縮機內的,他怎麼另外加入冷凍油而不是安裝時順便
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不是有維修壓縮機?

以前我們在生產線時冷凍油是在安裝壓縮機時順便倒入

對齁~~

冷凍油既然是潤滑壓縮機內部部份活動機件的減少磨擦損耗。
跟引擎加機油一樣意思其儲存在壓縮機曲軸箱內,在安裝壓縮機時順便倒入,自然很合理。

那他加了什麼進去? 印度神油%$#@%$%
還是說系統管路也要添加的冷凍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齁~~

冷凍油既然是潤滑壓縮機內部部份活動機件的減少磨擦損耗。

我猜是啥咪碗糕精油.....他加泰國魚露~
讓壓縮機抗磨損甚至變成可變容積變頻壓縮機..

冷凍油=壓縮機的潤滑油

應該於壓縮機安裝時就添加進去,事後填充壓縮機
不就早磨損了?

网友:
這事還是交給技師
個人diy有慘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