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硬碟PCB上標示SK1是何種元件呢

楼主(2013-08-11):
右上角的SK1
量不到阻值,有可能是保險絲嘛? @@
麻煩知道的前輩跟我說><

网友:
震動SENSOR  硬碟中通常叫 G-SENSOR  用來偵測因震動讓讀寫頭歸位的技術

MURATA的datasheet

http://www.digchip.com/datasheet ... PKGS-25MF-R-pdf.php

楼主:
感謝感謝,長知識了

發現duncan大 在PCB上小元件辨識上功夫了得阿

在下 在辜狗上查半天也查不到...

网友:
嗯,长见识了!感谢!
这类似压电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