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式水冷氣扇出風口溫度實測篇

楼主(2013-08-12):
炎炎夏日,氣溫飆高,尤其是北部高溫更是創下百年來的新記錄
在工作時,身旁有要是有一台能降個幾度的冷氣扇,那不知該有多好
常坐在工作桌的我,想以節省電費為最重要的考量,又怕噴霧式的潮濕,又要有移動的功能,那此台機器應能符合我的需求
尤其那些廣告總是那麼的吸引人,二話不說,買一台回來試試!
但試用結果........和內心期待的有所差異!!!

~以下為實測數據(請注意測試時間點)~

此機外觀:

此機背面:

測試場地: 1樓中房 8坪 高度3米6

第一次測試時間為下午15:00

先將自備的溫度計置入出風口內,和此機比較溫度(因各廠牌溫度顯示會有所差異)

自備溫度計顯示室溫為34度
此機顯示為33度

取自來水倒入水箱,加到滿水位

測得水溫度為28度

調整機器背部吸風面離牆壁30公分

按負離子,導風,冷風鍵,按開機風速至最強(3)

拆掉過濾網固定螺絲

看到蜂巢式冷卻網

經過10分鐘,已有水滴循環

測蜂巢式冷卻網此時的溫度為30度

直到晚上18:00
自備溫度計顯示33度
此機溫度顯示32度

............................................................................................................................................................................................

第二次測試時間為18:30

排出常溫水至低水位,加入冰水至高水位

測得水溫為17度

水流循環10分鐘後,蜂巢式過濾網為28度

直至晚上21:00
自備溫度計顯示32度
此機顯示溫度同樣也是32度

..........................................................................................................................................................................................

第三次測試時間為21:30

同樣也是將水箱內的水排至低水位
買了3包冰塊

將冰塊加入注水孔

測得水箱內的溫度為7度

此時底部和標示板已呈冒汗現象

經過水循環10分鐘後,測得蜂巢溫度為26度

直至24:00時
自備溫度計顯示為32度
而此機為31度~32度間跳動

將自備溫度計移至隔壁房,用電扇吹,測得此時的室內溫度為33度

             ~以上的數據是在無冷氣房時所測得~
                ps:廣告總是十分迷人
.......................................................................................................................................................................................................................................................................................................................................................................................

第二天晚上21:00 相同場地

測室內溫度為33度

買一包冰塊,放在風扇前
冰塊融化前為25度

冰塊融化後為31度

~以上所測出的數據僅供參考,如有疏漏或錯誤,請多包涵~

网友:
結論就是馬兒要吃草才能跑路,吃多少草(電費),跑多少路(降溫),午餐沒得白吃,
晚餐還得自備。

网友:
水份蒸發確實可以帶走些許的熱
本實驗的機器結構,跟大型水冷式冷氣的散熱水塔一樣
我公司的冷卻水塔,進.出水溫度至少相差3度C

网友A:
沒有吸熱---------------不會有降溫效果的
真正的移動冷氣是有壓縮機
還有一個排熱的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吸熱---------------不會有降溫效果的
真正的移動冷氣是有壓縮機
還有一個排熱的管 ...

水分蒸發就會吸熱囉

LZ的這個設備,是把空氣通過浪板之後,浪板的溫度會接近空氣溫度
再把水循環進浪板,因為浪板的表面積加大許多
因此水在流經浪板時,會增加蒸發的速度
藉以達到降低空氣的溫度
浪板材質的導熱性&總面積,跟冷卻效果是成正比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B8%E5%8F%91
蒸發是液體表面汽化的過程,與另一汽化過程「沸騰」不同的是,蒸發只會發生於液體的表面,而且可在任何溫度發生。

网友:
話是這樣說沒錯
實際在使用效果有限
因為我們公司有兩台
買了之後基本都沒在用---------------不用是效果很差-----要裝冰塊的話那些降溫效果還是冰塊效果大
所以要效果還是買人家室外用的噴霧效果好

网友:
中學物理有教 潛熱
結論是 這機器不會得諾貝爾獎
當然也不實在 因為沒有突破 潛熱 這關

网友B:
那個文公尺,30公分這個真是太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文公尺,30公分這個真是太帥了

只可惜不是進財

网友C:
過了15個年頭,如今廣告打很兇
結果只是多了溫度顯示,多了負離子,耗電量增大

小弟的水冷氣,多了壓縮機與抽水馬達
中午1點左右,室溫33度,出風口溫度最低29度
晚上凌晨1點,室溫32度,出風口溫度最低27度

最主要是水循環的路徑有照到太陽
所以冷度損失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過了15個年頭,如今廣告打很兇
結果只是多了溫度顯示,多了負離子,耗電量增大

想必winrar070 大
也是專業人員.....巷子內~~~~
但室溫和出風口相差5度,也是不錯的成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必winrar070 大
也是專業人員.....巷子內~~~~
但室溫和出風口相差5度,也是不錯的成積!! ...

沒有到巷子內拉

剛好有一台勳X X風出的水冷扇
這台最上有個蓋子,打開後可以放冰塊
背面是布做成帶狀,靠小馬達轉動
當上面的冰或水流光後,就毫無感覺到冷風吹出來
小弟在最底層裝上抽水馬達,讓水可以一直循環
吹出來的溫度感覺上,有比較涼一些拉
使用一段時間後,需補充水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到巷子內拉

剛好有一台勳X X風出的水冷扇

請問winrar070 大
是否方便照張背面內部結構圖
出風口溫度和室溫能相差4~5度,還真的不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winrar070 大
是否方便照張背面內部結構圖
出風口溫度和室溫能相差4~5度,還真的不賴~ ...

lhc大 誤會囉~
小弟說的有掛壓縮機的是除濕機改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hc大 誤會囉~
小弟說的有掛壓縮機的是除濕機改水冷

原來如此,真的是誤會了~
想說怎麼會差這麼多
謝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