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53W 13吋 開機出現直條紋

楼主(2013-08-12):
故障描述:
大前天星期五,使用時於XP下會一直自動關機重開,星期六開機開不起來,我換了CMOS的電池後開機呈現是螢幕全佈滿直條紋,請問各位閒拜,這是不是繪圖卡(Intel GMA 900顯示晶片)鍚球因經常過熱而造成空焊了,有那位高手可以救我的筆電。

网友:
除了gpu外因該面板的ad或邏輯板都有可能吧???

网友:
記憶體試一下
你換cmos電池要拆機嗎?
會不會螢幕排線沒插好

网友:
記憶體故障也有可能!
找看看有沒有朋友那種裝機光碟
用那個DOS底下的MEMTEST跑跑看就可以知道是否是記憶體故障造成的.

楼主:
記憶體應該是好的,螢幕排線有插好,我覺的是機器太熱,顯示晶片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憶體應該是好的,螢幕排線有插好,我覺的是機器太熱,顯示晶片異常

外接螢幕也線條嗎?

楼主:
開不起來了,所以無法外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