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水機 加熱跳掉問題

楼主(2013-08-12):
家裡的晶工牌飲水機使用三年多,

現在只要加熱沒多久就會跳掉,

再把保護開關打開還是一樣加熱沒多久又跳掉,

跳掉後我有把熱水蓋打開看是不是過熱跳掉,

但看起來溫度並不高,想問一下可能是什麼壞了?

有維修價值嗎,還是換台好 謝謝囉^^

网友A:
您說的加熱跳掉,應該是指7A NFB 老化
電子材料行一顆45.-  林志炫問三太子:算了吧! 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說的加熱跳掉,應該是指7A NFB 老化
電子材料行一顆45.-  林志炫問三太子:算了吧! 換了吧!

謝謝囉 ~ 想問一下有沒有可能是其它因素?

因為跳掉在重開,有時候又正常了。

网友:
7A 的NFB用久都會NG
一般工廠修理都是換8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說的加熱跳掉,應該是指7A NFB 老化
電子材料行一顆45.-  林志炫問三太子:算了吧! 換了吧!

以我的經驗是電熱片掛了..電流上升導致7A NFB 跳開..

网友:
晶工通病.
NFB不良!

网友:
我也是換8A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囉 ~ 想問一下有沒有可能是其它因素?

因為跳掉在重開,有時候又正常了。 ...

家用開飲機、熱水瓶煮沸中約在750W,你可以參考開飲機背面的規格
市電是允許10%變化量

网友:
多1A就好了,熱膽如果沒結石就對了

楼主:
謝謝各位~目前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