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韻 330W 電源供應器 PG值 過高維修詢問

楼主(2013-08-12):
各位新進大家好 :
小弟最近撿到一顆 海韻的 POWER 故障品
故障原因為 PG值 有過高的狀況 ~ 空載有時有,有時沒有~
但是負載的話一定會 PG 值過高 ~
大概的維修方向要往哪方面維修呢 ?
以下為該 POWER 圖

楼主:
補充 ~ 有爬文過是說 ~那顆大胖胖電容搞的鬼
400V 180uf ~ 其餘電容目視尚未有爆掉狀況
想尋求大大們的幫忙~

网友A:
你應該查5v跟12vv2電壓都過低
這就是pg故障原因

楼主:
的確 5v跟12vv2電壓都過低 ~ 這有可能是電容所引起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查5v跟12vv2電壓都過低
這就是pg故障原因

終於被我逮到機會發問了, 請問 maxcar 大大, 我公司有一些換下來的電腦電源供應器
5V 正常, 但12v 空載在 11.7V 左右, 會是 ic 的問題還是 mosfet 的問題呢?

网友:
ic只會抓5v跟12v分壓電壓當參考值
所以會有相對平衡問題
不平衡有可能電容容量有問題
一般只要把最低電壓調整再規範之上--還是可以使用的
我習慣是用示波器查電源--------------------如常常修基本只看波行就知故障點

网友B:
一下來一下沒 要壞不壞 還在喘息的故障   幾乎是電容的問題 要不就是空焊了
可以找一下PG晶片 的資料 找到了就可以知道當時的 mS數 代表什麼意思了

网友:
我會先檢查5V,12V對應的濾波電容,再檢查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下來一下沒 要壞不壞 還在喘息的故障   幾乎是電容的問題 要不就是空焊了
可以找一下PG晶片 的資料 找到 ...

小弟把其中一顆電容重焊後重新上電竟然恢復了PG值 290~300 MS
之前一直顯示 HH 偏高 ~ 上機一定可過電但無畫面 ~
現在竟然又好了 ~ 真的像大大您說的可能是空焊 ~

楼主:
愚蠢問一下~一般 PG 的問題跟高壓會有關係嗎 ?

网友:
PG是電源啟動之後電壓達到標準之後輸出的信號
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
電壓短期不達標準就會有PG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愚蠢問一下~一般 PG 的問題跟高壓會有關係嗎 ?

沒有直接關係  只能算間接
低壓區的一切是從高壓區來的
但是監控晶片是管低壓的

网友:
一次側 有 1uf,4.7uf 47uf 都先換了 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