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Pavilion DV6 零件號碼求助

楼主(2013-08-12):
廠牌型號:HP Pavilion DV6

故障狀況:無電源反應

處理過程:將主機板取出.目測檢視發現有一零件(編號PQ514)封裝的黑膠已燒毀.文字部份無法辨識.只隱隱約約看得到一個英文字開頭為f(應該是FairChild).目前已將零件取出.想麻煩各位朋友.如果手邊有此主機板或知道零件編號.請不吝告知.謝謝

筆電外型
型號
主機板
attachimg]137896
無法辨識的故障零件 PQ514

网友A:
AMD處理器的吧!型號請詳細列出。
PQ514應該是這顆吧!

网友B:
我的是工程板的主板
但板號一樣
7200也可以替代
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D處理器的吧!型號請詳細列出。
PQ514應該是這顆吧!

感謝晴兒提供零件型號.是AMD處理器沒錯.處理器為A6-3400m series.詳細型號因為有一張貼紙擋住.不方便撕開.只看到M/B HPMH-40GAB7500-D190.我先去找7208 或7200(Lwang提供的)來換換看.後續再來報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工程板的主板
但板號一樣
7200也可以替代

感謝你百忙之中還幫我找出工程板來照相.另外晴兒也提供了一個型號7208.我來去找找看.希望換了以後會有反應.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