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目前發動只會出現[搭]聲,無[旋轉聲]。「啟動電譯」在哪?

楼主(2013-08-12):
問題一:空氣混合比鏍絲,是第1顆還是第2顆呢?
問題二:我打開第2顆鏍絲,露一些汽油,馬上鎖緊,這樣對嗎?亦即原本是緊的嗎?
問題三:原本還可以發動,但第二天發動只會出現一聲[搭]聲,無轉動旋轉聲。
        電瓶是全新的,我已拔到別台機車測試,超級好發動,證明電池非瑕疵品。
        這樣我當時打開馬桶有可能拉到線路嗎?或打開2號鏍絲露出來的汽油中,
        有可能造成短路嗎?
問題四:因目前發動只會出現[搭]聲,無[旋轉聲]。有網友建議將「啟動電譯」的兩顆鏍絲
        短路看看。 那「啟動電譯」是在哪呢?可否將我的圖片下載,用小畫家把「啟動電譯」
        的兩顆鏍絲,用圖示畫圈,然後發表新帖[改裝教學]呢?

网友:
你有確定啟動馬達是OK的~
我覺得應該是碳刷磨損了~

网友A:
電瓶-啟動繼電器-啟動馬達-啟動盤
任一項故障都會"搭"一聲就沒了

网友:
啟動繼電器,在這裡!

以下所有的圖 , 都是借來的。

這裡有個參考
http://myvehicle--maumaubug.blogspot.com/2011_06_01_archive.html

電池+啟動繼電器+啟動馬達+啟動開關...,相關線路示意圖。

示意圖中接地符號 ,會接到車體骨架上。

啟動馬達位置...這裡有個參考
http://b47217.pixnet.net/blog/po ... %82%81125-%E6%9B%B4

希望有幫到你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瓶-啟動繼電器-啟動馬達-啟動盤
任一項故障都會"搭"一聲就沒了

我記得啟動盤故障好像是會出現空轉聲吧??

有錯請指證一下.....

二號螺絲打開漏下來的汽油通常離啟動系統的線路很遠  所以不太需要擔心短路

ps 二號的螺絲不要鎖太緊  會爆浮筒室底殼造成漏油(我鎖爆過)

   短路那兩顆螺絲記得要用粗一點的電線和大隻的鱷魚夾.....啟動電流大約10a 線太細會燙到手(建議拿救車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啟動盤故障好像是會出現空轉聲吧??

有錯請指證一下.....

啟動盤甩不出表現出來症狀是空轉 嗚嗚叫
縮不回來或珠珠脫落就卡死

网友:
圖二化油器的(1)是混合比螺絲!
(豪邁原廠是寫3又1/8 ± 3/4圈所以大概是2又3/8 至 3又7/8圈)
個人是先鎖緊後退2圈半,之後騎個500~1000公里視火星塞狀況在調整!

网友:
也許是電池問題
老化了
蓄電力不足
拿另一個電池
換下來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啟動盤故障好像是會出現空轉聲吧??

有錯請指證一下.....

啟動馬達所需電流

轉載
GY-3啟動馬達
車種:豪邁125 系列
簡要說明:負載-電壓:10V,電流:80A,扭力:0.033kg-m MIN,轉數:9000RPM MIN

V-50啟動馬達
車種:排氣量180.c.c 以上車種
簡要說明:負載-電壓:9V,電流:120A,扭力:0.1kg-m MIN,轉數:4000RPM MIN

DM-90啟動馬達
車種:JOG 90系列
簡要說明:負載-電壓:9.4V,電流:50A,扭力:0.015kg-m MIN,轉數:7000RPM MIN

XG-50啟動馬達
車種:JOG 50系列
簡要說明:負載-電壓:10V,電流:40A,扭力:0.013kg-m MIN,轉數:9000RPM M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啟動馬達所需電流

轉載

這些應該是有負載的情況下......才有這樣的數據吧??
不過還是感謝大大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