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8051接繼電器的問題

楼主(2013-08-12):
我在書上看到一款小款路

如果我vcc是用12v(因為繼電器吃12v) 那R1一樣接1K嗎?

网友:
12V.....
那你要思考51的IO有Clamp diode......拉到5V時的狀況為何?? 有何影響?

网友:
1. 可以用一級NPN再接PNP.
2. 或8051的Port 0 I/O 1K改接10K,PNP的BE再並一個3.3K.
3. 或8051的Port 1~3 I/O 1K改接10K,再串接一個6.8V Zener,Zener(+)端接I/O端.

网友:
或是可以加個光耦隔離一下.

网友A:
如果Vcc用12V的話,因為CS9012的Hfe約60~200之間,以這個電路來看,電晶體不論8051為high或low都是導通的,繼電器會持續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Vcc用12V的話,因為CS9012的Hfe約60~200之間,以這個電路來看,電晶體不論8051為high或low都是導通的, ...

請看一下3# 之2,3項.

网友A:
你可以加一個NPN電晶體將5V轉成12V的控制,借你的圖用一下,控制的Hi/Low會反向,將PNP改用NPN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加一個NPN電晶體將5V轉成12V的控制,借你的圖用一下,控制的Hi/Low會反向,將PNP改用NPN就可以了。 ...

這是我在3#之1項所說的,謝謝你把它畫出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看一下3# 之2,3項.

的確是我沒有會意出來,感謝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確是我沒有會意出來,感謝指正!

當你在做解達時,若是沒有去全部看看他人已提出什麼樣的看法時,若不是提出別人已提出的解答,就是偶而會誤解問題的內容意義.

或者有時心裡想的是對的,寫出來卻是錯的,又或想錯也寫錯,不管如何,只要有心寫出來就會進步,我也是會犯了一些明明自己知道,在寫的時候卻不知何種原因,竟然寫錯了,論壇就是互相交流的園地,希望所出現的解答都是正確的,這樣後面再來看的人才不會被誤導,在技術上就是"互相漏氣求進步",下次若看到我有寫錯的,請記得提出來,那你就是我的一面鏡子,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