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DC-D15U 床頭音響 晶片燒毀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3-08-13):
各位先進們好:

目前這台開機關正常,面板顯示正常,只是無聲音,拆開後目視一顆IC被擊穿,因無法辨識特來求助各位先進,圖片如下

期待各位大大指教,感謝!!

网友:
可以拿紙擦一擦 把上面那層煙焦垢擦掉 IC編號說不定就會出來了

网友:
duncan 大說的沒錯
後級功率IC用的是LA4450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提供資訊,這顆好像不好買,來去徵求區試試看好了,謝謝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提供資訊,這顆好像不好買,來去徵求區試試看好了,謝謝各位。 ...

這邊有看到 LA44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提供資訊,這顆好像不好買,來去徵求區試試看好了,謝謝各位。 ...

台中電子街找瑞銘,應該還買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邊有看到 LA4450

引用 网友B:
台中電子街找瑞銘,應該還買得到.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