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電腦運轉數小時當機,無法進入BIOS(開機)問題請教?

楼主(2013-08-13):
各位大大~
您好~
想請教下,小弟有一台電腦, 進入系統(XP SP3) 後~
1小時左右 或3小時左右、最久24小時左右~
即黑屏,然後就無法開機。CPU及POWER 風扇  會轉約1分鐘(開機前偵測的樣子),
然後就停止,再過幾秒CPU及POWER風扇又開機運轉~
重覆上述動作,就是不開機,也無法用前置面板關機~
須將電源直接拔掉,然後等超過4小時以上才可再開機~
小弟原先以為是主機板問題,送華碩3次~ 最後測到直接換塊新板給我~
但此情形也一樣~
以OCCT 或 SressPrime 2004 ORTHOS v0.41.110.18  測試CPU也沒發現問題~
請教各位大大,有無遇過此情況~
目較很懷疑 真的 CPU 不穩 ~"~
但要怎證明CPU掛了呢??

CPU: INTEL I3 540
MB:華碩 P7H55-M LE
RAM: DDR3 1333 1G*2

PS:遇到當機無法開時, 已拔除 HD、CD-RON 等負載, 純以 CPU及RAM + 主機板~
一樣無法開機,交叉測2支RAM 也無用~  POWER 也測過正常。所以才懷疑 CPU  ><..?

网友:
你有換顆power嗎?當發生時換顆power試試看~
保留機板cpu和該有零件其它拿掉試試看

网友:
CPU I系的目前是沒遇過 ~出問體的~~POWER  有換看看瑪?
BIOS 更新看看~ 之前朋友遇過 ASUS 版子 會挑~創見的記憶體1666的
更換 別家的 RAM 就不會當~

网友A:
之前有張ASUS P8H61M,CPU是G850 1155腳位
情況也是過電後斷電又重新送電,循環
送修,被打回票,後來自己試的結果
插PCIE獨立顯卡就可以開機了
打電話去問到底有沒有測內顯開機,也是無解啦,客服一定說有測
該死的1155的內顯又分兩部分,出事就互踢皮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張ASUS P8H61M,CPU是G850 1155腳位
情況也是過電後斷電又重新送電,循環
送修,被打回票,後來自己試的 ...

我愈來愈糊塗了 ><.
目前狀況是:  主機板(P7H55-M LE)  送修3次, 第3次華碩直接送塊良品給我 !?
測試情形:變成  1小時就自動重開 → 連續4-5次自動重開 → 就永遠開不了了= =
我換Ram 、 換power 一樣情形。
再把 i3 540 CPU 拿去別台測,反而運轉8小時都沒問題  ><.
現在到底是????   ~"~
CPU 掛了?  還是 主機板 華碩送回的良品其實是有問題呢??
今天再跟同事拿顆 I3 CPU 去測那塊主機板 ~"~
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愈來愈糊塗了 >

真好,有多的CPU可以交換測試

我當初就卡在到底是CPU內建顯示部份壞掉
或者是主機板上的內建顯示電路有問題上面
總不可能為了判定,又去買顆CPU

网友B:
都是裸板測試嗎?是否有裝在機殼內,因為你有提到「無法用前置面板關機」應該是裝在機殼吧

有沒有只接 PWR_SW 開機,建議 HDD_LED、PWR_LED、Reset、Speaker、PWR_SW 全不接,短接去觸發開機。

既然主機板都換了、CPU、RAM、POWER都交叉測試了,應該就不是硬體的問題了吧!?

我是有遇過 Reset 開關內部彈簧氧化,接觸不良,有時候間歇短路時,就像你說的不時重開,或持續短路時,等同按住 reset,就不會有任何畫面,而你說的黑屏後主機持續運轉無畫面,等同按鈕突然短路持續 reset。

一直按住reset有時會造成BIOS重置,所以它會像你說的,斷電後又ON起來。當ON起來後,reset還是短路時,它還是一樣死在那邊,等到它內部彈簧又不短路,或你按過 reset 鈕,它就又能開機。

個人經驗,試看看吧

還有遇過 PWR_SW 接觸不良的,而短路時都是持續性的。開機沒幾秒就斷電,當下會以為電源或板子有問題,其實是按鈕卡住
按鈕大部份都是用這種
少數是這種 TACT SWITCH
這兩種我都有遇過接觸不良短路的,在按下同時,並不會覺得卡住

网友:
可以請樓主將硬體規格po出來嗎?
建議先裸測,不接硬碟
如有xpe可以跑看看

网友:
你這問題
我比較覺得像CPU問題

現在的CPU都有過熱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裸板測試嗎?是否有裝在機殼內,因為你有提到「無法用前置面板關機」應該是裝在機殼吧

有沒有只接 PWR ...

非常感謝 jianpei721007 大大的指導~
也謝謝站內大大們的幫忙及建議交流~
終於找到真正問題了 ~"~
如 jianpei721007大大所言...  真的是...RESET 按鍵掛了,造成一切的一切  ~"~
搞了一個月終於找到問題了 ><.
從 8/15 18:00 開機到 8/17 12:00  都沒事....
拆掉RESET按鍵,真的卡卡的  ><..
嗚~~~一個小小按鍵,搞了一個月  ><..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幫忙^^.. 有你們真好~
附 OCCT 測試十小時的結果..

网友:
最近也愈過這樣瞎的問題
但是 是電源鍵n_081|

网友:
間單原則
抓不到的問題先拆光了周邊裸測
往往短路、開關故障等問題就浮現了

网友:
恭喜問題解決了
小弟很久之前也遇過,reset鍵所造成的問題
不過是在台電異常後發生的

网友:
微動開關沒有確實斷開,造成RESET持續短路.....形同按著RESET

网友:
恭喜redice2425大問題解決

网友:
來這邊是對的.又學到了一招.本以為是"跑啊"出問題!

网友:
今年夏天已經幫4台電腦換POWER了都是太熱導致不穩定要是我會懷疑POWER結果居然是按鍵

网友:
很多硬體廠商都是裸測OK 但是裝上客戶不同的硬體條件就會不穩..所以原廠也只能幫你測試相同規格..真要測試到好也要把所以配備都給原廠去測試....但是 .說實在的  你怕我  我也怕你阿~~ 萬一說東西被更換..卻堅持當初就是這樣規格...原廠才只需要它的產品 其它都不負責阿...省的很多爭議...很多NB跟準系統都是說 系統還原之後 測試正常..要不要請再測試軟體或是周邊驅動問題....這樣就~~~結束!!!!.

网友:
我也是被這個reset鍵修理過。不說話的就是會整人。

网友:
一開始裸機試便省了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