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VA902的維修問題(已完工)

楼主(2013-08-13):
文字更新於13.08.14下午:

感謝各位大大熱情的指點、教導~~~ 全板補焊、更換電容已經完工,

就等待時間來測試這次的維修保養有沒有奏效。

順便一提,這次更換了網上大大們推薦的6顆電容外,也一起更換了全板最大的那顆電容,

拆下這7顆電容後,發現就高壓區兩個電容的其中一個,雖然沒烙賽,但看起來像包了尿布,

其他電容長得挺好的,但也許早已內傷也不一定,順便換新比較保險。

本想用170元的數位三用電表量測一下容值,但最多只能量到200uF而已,殘念~~

記得ESON大曾經有開箱過這款數位三用電表,那台是可以量到2000uF的,

但我這台可能是山寨的,Orz ... ...

關於購買日系電容,本來是先去鳳山光復路那間電子材料行問問,可惜好像只有賣台製的,

爬文後,發現高雄日系電容可能不好找,也懶得去長明街碰運氣,直接到露天找在高雄店家,

雖然網路上幾乎都是賣10顆一包,但還是問了電容樣式比較多款的兩家,是否有賣單顆的,

最後只有躲藏在博愛二路大樓裡的那家才有賣單顆的,不過價格會較10顆一包貴一點。

這次為VA902購買的電容共7顆,花了71元,其中,最大顆的那顆要32元最貴,

如果要省錢其實那顆可以不用換,但自己用就順便了。

以上提供給只需要單顆的朋友參考。

================================================================

幾年前,長時間使用VA902時,就覺得螢幕頂端處溫度比較高,想說散熱口就在那邊,當時也不以為意,

但最近又開始長時間使用,卻發覺溫度更高了,連接近頂端的面板,溫度也高上許多,

加上曾經有幾次快閃了一下黑屏。

雖然現在仍好好的運作使用中,但心中仍不免憂慮,而且這台好像在07年9月的時候,有出保固,

該不會螢幕又要掛了吧!

在網上爬了許多文,看過各位前輩的維修文,大膽的拆機了,

所以有些問題想向各位前輩請教一下。

1.想請問一下,這「紅圈」中的IC的接腳這樣被焊在一起,正常嗎?
   自以為非常不正常,但當初出保固說有換版,如果換完後是這樣,
   那這三合板真的如各位大大所說的,真的有夠OOXX。

2.「紅框」中的地方,真的如大大們所說的一樣啊~~~ Orz

1.「紅橢圓」的排線要怎麼拔起呢?好緊。想請教大大們有啥秘訣可以提供嗎?

2.爬文後,好像只要處理「紅框」中的6顆電容,然後全版焊點補焊。
   不過「黃色箭頭」這塊鐵片,請問有甚麼功能呢?解焊後要再裝回去嗎?

3.這兩個「紅色箭頭」的升壓器,其周邊的PCB板顏色變深,
   是升壓器有問題嗎?還是只是溫度升高的現象,是否有問題要再量測?

以上還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QQQ~~~

网友:
第一張圖的左上紅圈處看起來好像錫裂了且是乎快跟旁邊短路了,把它補焊,如怕短路就把腳剪短一點
右邊焊在一起是正常的

排線部份直接拔就可以拔起來了,怕的話就稍微左右搖一下慢慢的拔起即可

网友:
裂錫嚴重,要全面補焊了,目前應該還沒有故障的零件,要減少拆的次數,把點解電容更新是不錯的做法!!

网友:
那塊鐵片有散熱的作用,要焊回去。

网友:
1.請全面補焊,電源輸出5V/12V兩組電容更換
2.只要元件接腳是在同一條銅箔電路上,有錫連在一起是沒關係的

网友:
這一片要全部補焊!!但我也有遇過燈管NG~~所以問題可能不在三合一@@

网友:
這板的焊錫…薄薄的,
全面補焊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