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Z 400MXSP 無 PG

楼主(2013-08-13):
拍賣買顆壞的來練習。

觸發後;各電壓都正常,PGI 有 1.17~1.18V ,PGO 則是 0V
監控 IC:PS229,PFC IC:CM6800

爬了版上幾篇文章,可能是 APFC 造成、或者 PS229 本身異常?量了 PS229 附近貼片電阻阻值都正常

在 cremaker 大這篇:http://bbs.pigoo.com/thread-21954-1-1.html  突然想到去量一下大電容。
大電容:SAMXON 400V 330uF

拆下量容值約 28x uF應該還算正常範圍,焊回上市電有 150V。

觸發後的升壓則異常,停在約 26x~280V 有點跳變,還是這算正常?

請問該從哪邊再下手呢?

突然想到,忘了量各電壓是否有正確進到 PS229 的腳位。

288.55 KB, 下載次數: 21

150.08 KB, 下載次數: 38

网友:
把IC周圍元件掃一次,看有沒異常的,通常這部分二極體容易故障、電阻容易失常!!

网友:
PS229 的VS33,VS5,VS12電壓正常嗎 ?

网友:
PGI信號也別忘了

网友:
PS229 的各腳電位 , 仍是重要的判斷依據 !!!

請實際測量 , 列出來吧 !!

楼主:
附上 PS229 的電壓,我看不太懂 datasheet ,高電位或低電位什麼的

或者是 PGI 正確電壓怎麼看呢?

有請各位大大們幫忙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 PS229 的電壓,我看不太懂 datasheet ,高電位或低電位什麼的

或者是 PGI 正確電壓怎麼看呢?

依照你的數據來看 ,  PGI 的電壓似乎太低了 ,  正常是 1.16以上 1.25 是標準 !!!

你的目前 1.17v 這個還有誤差值 !!

你可以查一下 PGI 的迴路上的相關元件 , 包括電容 (可能的話更新) , 電阻等元件  !!

或是你可以做個測試 , 把 PGI 的電壓提高至 1.2v 以上 !!

方法 :

你可以找到他的分壓電阻 , 並上一電阻(可變)改變其阻值 , 則電壓會跟著改變 !!

楼主:
jeanshyen 大,我不太會你的方法,那個符號是不是就是圖中的那支二極管
那支二極管沒有任何編號,能用4148嗎?2202旁邊的小電容會有影響嗎?
還有就是大電容觸發後升到 280V算正常嗎?我記得是 300V多

已排除 PS229 故障;今天有買了一顆來試,狀況不變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 大,我不太會你的方法,那個符號是不是就是圖中的那支二極管
那支二極管沒有任何編號,能用4148 ...

你畫的電路有點奇怪 !!

二極體 D18 後串兩顆電阻 ???  請查清楚電路 !!

那顆電容可以測一下是否有阻值 ???

或是直接拆下測試 !!! (拆下此電容 看一下power 是否能正常 )

或接上一顆 1uf 50v 的電解電容試試看 !!! (注意極性)

二極你可以測一下是否正常 ??

那顆二極是符號上面那顆 , 用來半波整流的 (AC 轉 DC )

另外符號是表示 可以使用 稽納 或 電阻 !!

所以電從變壓器過來 , 利用 二極體 半波 整流 , 經過 電容濾波儲能 , 然後利用電阻分壓

P.S 請測一下 C53 對地電壓 ???

楼主:
謝謝 jeanshyen 大的回答,目前我先擱著。有空再再繼續

楼主:
前陣子把全部散熱片上的蕭特基、雙二極體、板上的二極體都量過了沒短路,逆向也沒漏電
電容全換了10V 2200ufx5;16V 2200uf X2,還有一些16V、50V等。大電容沒有。
PS229附近的貼片電容、電阻也有拆下量。

觸發時;CM6800 14pin Vref 無 7.5V,13pin VCC 也沒有?

它好像會因為保護而限流,大電容升到 280V會開始下降,是保護限流的關係嗎?

這樣CM6800有工作吧?不然怎麼會限流?

网友A:
附帶一提,這顆裡面用的電容最好注意一下(SAMX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帶一提,這顆裡面用的電容最好注意一下(SAMXON)

謝謝狼大回覆:全部都是 SAMXON 電容。三、四顆25V 50V小電容是 Jun Fu。

目前只差大電容SAMXON 400V 330uf 沒換。可否用 450V 220uf 代用?

板上還有五、六顆是金屬膜電容 1n 100V

网友:
我以為你放棄了 ~~

既然你說各電壓都正常 , 我覺得就是 PGI 過低的問題 !!!

我認為你照我  9F 的方法試一下吧 !!!!

" 那顆電容 (C53) 可以測一下是否有阻值 ???

或是直接拆下測試 !!! (拆下此電容 看一下power 是否能正常 )

或接上一顆 1uf 50v 的電解電容試試看 !!! (注意極性) "

网友:
我覺得你可以把重點放在PFC IC上,基本上大電容沒有升壓至380v,PFC作動不正常低壓端的元件電壓

都會有異常,負載能力降低及各路電壓過低等等的怪現象.

网友:
建議你先測量貼片電阻的阻值是否正確??
通常我會先在線測量,若是遇到阻值不正常或是有並聯電路情形,
拆下來測量會比較好,都確認那些基本元件都無誤後再來考慮其他故障!!
應該會有意外收穫!!

网友(2013-09-23):
觸發時;CM6800 14pin Vref 無 7.5V,13pin VCC也沒有,看起來跟我海韻380w同症頭,拆起來看看vcc會不會量到+16v,我的狀況目前是如此,在等料到裝回去就知道是不是這顆問題.

网友:
對了可不可以順便幫我量一下cm6800 pin3是不是接39歐姆及0.47u(拆的時後把C_filter搞掉了)

网友:
可是想想也不對呀,我的只有+5vsb及ps-on正常,其他輸出電壓都沒有.

楼主:
它現在躺在地上,目前沒時間再動它

倒數第三張就是 CM6800 ,PIN3 在圖左上開始數,連接 D1、D3

网友B:
換了cm6800無效,應該是後端有問題進入保護模式了,我掉的電容
是紅框那顆電容值,照Datasheet上說(1/6~1/10)Fpfc = 1 / 2πRfilterCfilter
若以1/6計算(約11Khz):目前Rfilter為39Ω,那Cfilter應該是362nF,
手頭上只有470nF代替不知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了cm6800無效,應該是後端有問題進入保護模式了,我掉的電容
是紅框那顆電容值,照Datasheet上說(1/6~1/10) ...

哈,我自己都搞不定了。看站上有沒有大大先進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