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SONY KDL-32EX400 上下重影

楼主(2013-08-13):
(求助 )請問 SONY KDL-32EX400 上下重影,會上下抖動, 如要公板測試,屏線有51PIN, 一時找不到屏線, 先問一下哪個區塊的問題

网友A:
更換訊號源也一樣的情形嗎???

网友B:
SONY:改公板 v59

機種 : KDL- 32EX400

面板TY320HM01

T-CON:FHD-MB4-C2LV1.4 OR 1.6

屏線:51P左供電 12V

程式:1920X1080

8BIT(V59菜單1147進入GENERAL SETTING調到15)

電源板接法:

1 STBY3.3

2 POWER ON

3 AC-OFF-DET

以上3腳全部接在一起, 12V就出來, 接主板

网友:
如果沒看錯 面板掛了

檢查方式  面板

网友C:
利用這各方式 測試一下 就可以明瞭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換訊號源也一樣的情形嗎???

eson0724大:是的更換訊號源也一樣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改公板 v59

機種 : KDL- 32EX400

lcd5426大:謝謝提供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這各方式 測試一下 就可以明瞭喔

wecan大:謝謝...在研究

网友:
是通病嗎?我今天也遇到一台一樣的情況,因為還在保固內,所以請鄰居先連絡公司.

网友D:
32EX400
面板+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2EX400
面板+1

您忙裡偷閒 回覆喔

這是可以修  不需用熱壓機喔 用熱壓可以修護更完美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wecan大:謝謝...在研究

不用研究
用電表量一下就可以知道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研究
用電表量一下就可以知道喔

wecan大:感謝你的指導,顧客已將電視交公司處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wecan大:感謝你的指導,顧客已將電視交公司處理

這樣又少賺了
不知是否又做(白工)

作維修都是愈到這樣  就會 腳酸手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忙裡偷閒 回覆喔

這是可以修  不需用熱壓機喔 用熱壓可以修護更完美喔

一上線就被你抓到.哈哈~

賣過32EX400.許多都是保內面板不良問題.
一直沒機會維修.下次有機會遇到.再來請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又少賺了
不知是否又做(白工)

wecan大:顧客是打火隊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顧客是打火隊

這為人民服務 要給他優惠一下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上線就被你抓到.哈哈~

賣過32EX400.許多都是保內面板不良問題.

真的是很容易故障喔
所以說 就介紹大家買 這各品牌

才會有工作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NY:改公板 v59

機種 : KDL- 32EX400

lcd5426 大
真拍謝請問有改過嗎
冒犯之處拍謝

网友B:
沒改過怎麼會知道 GENERAL SETTING 調到多少才清楚

機種 : KDL- 32EX600

LED面板TY320HM02

T-CON:TSL-C2LV0.2

51P左供電 12V

程式:1920X1080

8BIT(V59菜單1147進入GENERAL SETTING調到0)

機種 :KDL- 32EX710

LED面板: T315HW07 V1

T-CON: T315HW06 V0

51P左供電 12V

程式:1920X1080

8BIT(V59菜單1147進入GENERAL SETTING調到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改過怎麼會知道 GENERAL SETTING 調到多少才清楚

GENERAL SETTING
這是什麼意思??主要在調整什麼(差異)??
謝謝您

网友:
1 調8bit或6bit

2 改高清面板畫面字有雙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改過怎麼會知道 GENERAL SETTING 調到多少才清楚

lcd5426 大
真拍謝因為沒改過
冒犯之處拍謝
請問這不是回授(AC-OFF-DET)並接不會有影響嗎
感謝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NY:改公板 v59

機種 : KDL- 32EX400

lcd5426大哥你好:
手上也有一台SONY SONY KDL-V40A10 AD板故障查了幾天沒什進度打算改公板算了, 依您提供的啟動電源板方式已經成功啟動電源板

可以請教您高壓板及面板的啟動是不是照片中

panel det

back light  背光

dimmer 調整亮度

要如何接

有試過只接back light  給5V 電壓  無法啟動背光

网友:
1   DIMMER-DC

2   DIMMER

3   BL-ON

以上3腳全部接在一起,接主板 BL-ON

网友B:
back light  背光

dimmer 調整亮度

2 腳全部接在一起,接主板 BL-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ck light  背光

dimmer 調整亮度

lcd5426 大哥:

按您的方式已經可以啟動背光了, 那請教您 panel det 這個接TCON 屏線時 需要接嗎?
不好意思沒摸過SONY的所以問題比較多

謝謝~

网友B:
panel det 不接

面板: LTY400WS-LH1

T-CON:400W2C4L  V3.3

程式:1366X768

(V59菜單1147進入GENERAL SETTING調到8)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nel det 不接

面板: LTY400WS-LH1

lcd5426 大哥:

感恩!
我想說其他我自己來試就好
您把答案都說出來了
再次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nel det 不接

面板: LTY400WS-LH1

lcd5426 大哥:

您剛好有面板: LTY400WS-LH1 的PDF檔嗎?

GOOGLE 都搜尋不到下載點

謝謝您!

网友:
改公板都有現成的屏線,露天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