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lt-2052一閃即滅

楼主(2013-08-13):
請問哪位大大有這塊P+I版

网友A:
先確定燈管沒NG??
在量測各部電壓??
不然沒人會修?
最快就是改高壓公版!

网友B:
這塊板子~~~先查那6個小高壓線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燈管沒NG??
在量測各部電壓??
不然沒人會修?

燈管沒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板子~~~先查那6個小高壓線圈吧

高壓線圈找不到好的可以更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壓線圈找不到好的可以更換......

有測量出壞哪個線圈了嗎?確定後再來找料.

网友C:
那建議用改公版!!價錢也不高
因為高壓線圈不好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測量出壞哪個線圈了嗎?確定後再來找料.

ok,我會檢查看看.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建議用改公版!!價錢也不高
因為高壓線圈不好取得~

功力不夠,不知如何改公板,哀.........

网友D:
量一下高壓線圈,型號?我可能有

网友:
高壓線圈跳線就可修復了...也可以找替代品朓線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高壓線圈,型號?我可能有

給你型號能幫我找找嗎???謝謝.......SPI 8TR00028
                                                      0512 2 FC

网友D:
不好意思,沒這型號

网友B:
我有 SPI 8TR00028 0515 2 FC 應該是一樣的~新北市汐止自取送您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沒這型號

還是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 SPI 8TR00028 0515 2 FC 應該是一樣的~新北市汐止自取送您一個

因為我在中部,所以我在想看看該如何跟你拿,謝謝

网友:
確定線圈壞嗎?通常都只會壞一顆~~樓上的thwa大有給你建議:"高壓線圈可以修復"~嘗試找出斷線的線頭,一般都在焊點不遠處,接回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