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救 ] LG 變頻洗衣機 WT-Y1K 沒反應

楼主(2013-08-13):
小弟遇到LG 11公斤的變頻洗衣機故障問題,電源110V有進入電腦板,但沒反應QQ"
望前輩指教。
在看完論壇上的幾篇文章後,發現LG的板子,都長得好像......
拆下板子後發現橋式已經掛了,還有一顆3隻腳的晶體(吧),已經無法判斷它是誰生的了0.0"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知道這顆晶體的型號呢?

QQ 正在研究補照片...請稍候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41917-1-1.html
散熱片加大

楼主:
但TOP243YN是6隻腳,我拆下來那個是3隻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TOP243YN是6隻腳,我拆下來那個是3隻腳

TOP243是PWM IC,在LG 電源控制板上是當作三隻腳位使用
您可參考Datasheet中的Fig16

裝上1A以上橋整(測試用,不裝TOP243),110VAC通電
1. 兩顆大電容兩端會有320VDC,表是後級短路故障排除
2. 箭頭電容會有6VDC STANDBY電源,表示大電容左邊電荷泵電路OK
3. 裝上TOP243,電源控制板上紅色LED應亮起,表示 7805前級 OK
祝您完修~

楼主:
QQ 我晚上一直在找看論壇,在思考那顆3隻腳的究竟是TOP243 還是TOP255YN

陷入迴圈了...

楼主:
QQ 看到7805,拆下來一量 ,也掛了......
目前弄好橋式  準備開工~

如DATASHEET16頁所示,TOP243  中的2~5腳是共通?
不知道是否如此?

楼主:
目前裝上橋式,還沒冒煙,電壓152,正在等候TOP243送來~

楼主:
糟~ 沒有6V ,該想備案了

楼主:
想不到得到貴人相助,成功修復了,感謝各位
積納竟然藏著這麼多秘密~

但怎麼改帖加上已修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不到得到貴人相助,成功修復了,感謝各位
積納竟然藏著這麼多秘密~

如使用 TOP243  散熱片可能需要加大

网友:
恭喜完修,原始為top-223yn,224,225,226,227皆可使用。

楼主:
夭壽,電話打來,說又沒反應了

网友:
根本解決,更換整塊基板   但LG 非經銷商不外賣

楼主:
暫時性OK,已經加大散熱片,目前尚未有災情傳出,並告誡顧客,一天只能洗一次=.="
加在內部的防水膠都融了~冏~ 變頻始終讓我望之怯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