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7LB7DF 有聲無影(無背光)

楼主(2013-08-13):
DSCN1474 (复制).jpg #拆開發現高壓板上的兩顆大電容已有"爆容"現象.再量fuse,無燒斷現象.
先將兩電容更換後試機,結果燈管連閃都沒有,測量各腳電壓.應無異狀.不知
此板修復的機會高不高?或是用替換的方式會更快?請大大們多費神!!
基版代號:6632L-0480A(一堆號碼..不知對否)
記得紅圈處的藍色LED,點燈正常時應該會發亮(但都不亮)

以下是各腳電壓
#還有一問,就是從T_CON板連結到高壓板(4pin排線)有何作用?

网友A:
TCON連接至高壓版的排線有時是提供動態對比亮度控制信號或是提高反應速度插入黑屏的熄燈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連接至高壓版的排線有時是提供動態對比亮度控制信號或是提高反應速度插入黑屏的熄燈信號 ...

感謝版主的解答.
還有一事不解?是此控制是由t-con產生,或由高壓板發出?

网友B:
第19腳要有3.3v到4v =on/off電壓

20腳是vcc=24v

就這樣~~這2個先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9腳要有3.3v到4v =on/off電壓

20腳是vcc=24v

jack大,你說得的19/20腳我不太懂(因為沒有此編號),
但on/off,24v應該都有,現已找到替代的基板,等更換
後就知曉,感謝你的提點

网友B:
我說的是OZ9966 的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說的是OZ9966 的腳位~~

sorry!沒了解你的提示,我會再測量看看,如有不解
再多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