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LD2主機板問題~CPU的風扇轉一下就停下

楼主(2013-08-13):
目前問題是上電開機~其他零件都沒插上~沒有警告聲~CPU的風扇轉一下就停下~檢察過全部電容都沒有爆漿~底部沒有燒黑狀況~請問各位前輩高手~還要如何做檢測呢?麻煩請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這情形是短路,  先查短路點在哪?   有種方式很簡單,  先把小4PIN拆除,可開起不斷電,故障短路點就在CPU這,若故障依舊上電後斷電,短路就在主版CPU以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情形是短路,  先查短路點在哪?   有種方式很簡單,  先把小4PIN拆除,可開起不斷電,故障短路點就在CPU ...

小4PIN拆除~一樣的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4PIN拆除~一樣的狀況~

jeanshyen大 點的很好!!

小4PIN拆除一樣狀況,那你運氣不錯,這張板子應該好處理一些,

先查查主板上CPU電路以外的 MOS  看看有無短路的,  這就靠你的基本功了!!

网友:
應該是Power Supply短路保護起作用, 先查察哪裡短路到了

楼主:
測量的結果~如圖~

网友:
主機板上不上任何零件,連cmos CR2032電池也拔掉.........
量主機板上4P 12V及ATX插槽的3.3V  5V  12V對地阻值,量出的數值po上來吧~~
光靠那三張圖...數據怎麼夠!?

网友:
樓上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量的結果~如圖~

您量的有可能是上下管,所以下管的S級通常會接地
所以以測量的結果來看,似乎正常?

電路板上的銅箔,很粗的通常都是主要大電流供電
這邊的電路我猜測是5V轉1.8V的DDR記憶體供電

PCI-E尾部那邊也有幾顆MOS,ASUS的版子看實例,那邊也是常壞點
我猜那邊是3.3V轉1.5V,然後另一個是1.5V轉1.2V,給北橋供電

我倒覺得你可以試著從24pin ATX插座上量出12V 5V 3.3V的對地阻值
看是哪一路的對地短路,內建的網卡晶片或是音效晶片,也是有短路的實例

楼主:
24pin ATX插座~用2k量 5v(紅色5個)都是825    12v(黃色2)都是1    3.3v(橘3個)都是08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情形是短路,  先查短路點在哪?   有種方式很簡單,  先把小4PIN拆除,可開起不斷電,故障短路點就在CPU ...

E大:
若是小4pin拆除後可以開起而不斷電, 那該如何查呢? 小弟有一片MS-7392 ver:1.2就是這種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B:
E大:
若是小4pin拆除後可以開起而不斷電, 那該如何查呢? 小弟有一片MS-7392 ver:1.2就是這種狀況。 ...

CPU 電路部分供電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量的結果~如圖~

MOS  要拆下來測比較準!!    你先查PCI-E的供電MOS,那2顆通常掛點機率高!!

有些板子是要重燒BIOS,像GIGABYTE  MA78GM-S2  這種情形,重燒BIOS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  要拆下來測比較準!!    你先查PCI-E的供電MOS,那2顆通常掛點機率高!!

有些板子是要重燒BIOS,像GI ...

依序拆除檢查~這樣對嗎?
我是用這種除錯卡~他顯示主機板是正常的~

网友:
要拆下來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