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行動電源拆下來的,能做什麼用呢?

楼主(2013-08-14):
當初買手機送的行動電源,某日發現蓋子開開,拆開一看電池包澎起來了!
把後面那電池剪掉送回收,剩下這塊電路板,這有什麼可以利用的嗎?

网友A:
買個電池裝上,繼續他的任務就是最好的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個電池裝上,繼續他的任務就是最好的利用!!

那要買什麼樣的電池?
而且外面那個盒子丟了..............

网友:
可以買個3.7V的18650電池4顆做並聯!!
或是有不要的NB電池拆開後拿裡面的18650電池來用
我就是這樣做了2顆3600mAh行動電源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買什麼樣的電池?
而且外面那個盒子丟了..............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點子給你了,你自己去發揮嚕???

网友B:
丟了
要用之前先量量看是否壞掉了-------------不然電池怎會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丟了
要用之前先量量看是否壞掉了-------------不然電池怎會這樣

大陸製的鋰電池久了很容易鼓起來

网友:
他是行動電源的靈魂 至少有整合
升壓模組 電量顯示 輸出控制 鋰電保護 更進階的還會監測  輸入電流 輸出電流   非常的方便好用
如果有 3.7V 鋰電池 容量要多大就多大
看你自己怎麼改嚕
我的話 先換電容 二極體 再來就看哪裡不順眼就把它給升級了
接上去按按鍵沒反應的話 必須先充一下子電 讓他裡面的晶片 觸發運作 或是直接對8205下手

能夠給手機或是相關USB設備用多久就是看電池容量  用電多大跟電路的效率 了

線不要用太細會有損耗 中間盡量不要有接頭 大電流會溫溫的

网友:
很容易鼓起來
那誰敢用---爆炸就得不償失

网友:
這電路很陽春,還是留下來做實驗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