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uner 立體燈不亮[已修復]

楼主(2013-08-14):
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有一台收音機它的立體燈不亮
機板上有6個可調整的地方,如圖
是需要調哪一顆?還是其他地方的問題?

网友:
立體聲要亮燈
第一個要中頻信號夠大
HA11227是解碼器
第二腳信號要夠大
不夠大要查之前電路
夠大查ic周邊-------------------------------------

楼主:
首先先說明小弟不是學電子的
所以有一些最基本的電子學都不懂
只是想看能不能自己弄好

在機板上沒有看到HA11227
是有看到HA1151 , HA1137W , HA1156R 等3顆

"第二腳信號要夠大"?
1.數值要多大才算大?
2.要用甚麼儀器量?(三用電表嗎?)
3.一端接觸第二腳另一端是要接觸哪裡?
4如果是用三用電表!是量電壓?電流?要轉到哪個位子去量?

抱歉!!不懂,所以問題較多

网友A:
建議您量一下那兩顆半固定VR,因該有一顆是10K的吧,壞掉也會造成立體指示燈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量一下那兩顆半固定VR,因該有一顆是10K的吧,壞掉也會造成立體指示燈不亮。 ...

你說的是A1及A2這2顆嗎?

A1及A2的量測方法是否正確?
數值是否正常?

A1

A1

A1(約9)

A2

A2

A2(約150)

网友B:
HA1137W------------------應該是if
HA1156R-----------應該是立體聲音解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1137W------------------應該是if
HA1156R-----------應該是立體聲音解碼

發現它也沒立體聲
會是HA1156R這一顆嗎?
如何量?正常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圖

發現背面焊點有一個空焊
但沒線路連出去!!!???
把它焊起來嗎?
不可跟旁邊連接還是要跟旁邊連接?
那隻腳是HA1137W其中一隻腳

网友B:
不可跟旁邊連接

网友:
你把電台調到最強電臺
然後調整A2         你圖上的可變電阻
調調看會不會好
調不會好就調回原本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跟旁邊連接

太靠近了!完全沒距離!!不敢動手
等天氣好去找專業人士好了!
感謝大大的費心教導!
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是A1及A2這2顆嗎?

是這兩顆沒錯,那上面都有標數值,您看看是多大的,或許要拆下來量比較正確,因該沒有用這麼大的數值吧150K,建議拆下來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這兩顆沒錯,那上面都有標數值,您看看是多大的,或許要拆下來量比較正確,因該沒有用這麼大的數值吧15 ...

A1標示10K
A2標示100K
A2之前應該是量錯了
再次量測數值:50
有微調A1與A2但無用

网友C:
沒有電子學做基礎..什麼多不懂的話..還是建議你送修..聽上面師傅講了一推..你應該也是有聽沒有懂吧!何況
是專業術語..(ㄛ姆...K)..

网友:
事實上修這種東西
需要一些儀器
沒這些很難修理-------------------------不然就要很有經驗
一般維修的人-------------很少在修這方面產品-----------產品價值太低---都被數位化取代了
年輕人都學修電腦比較多------------------類此一般比較不會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電子學做基礎..什麼多不懂的話..還是建議你送修..聽上面師傅講了一推..你應該也是有聽沒有懂吧!何況
是 ...

感謝大大的建議
小弟想自己動手是想學習
雖非電子本科但有學過三用電表的基本用法
用過焊槍,焊過電子零件(有完修哦!亂有成就感的)
電腦組裝,維修都OK(同學朋友都找我)
所以以上師傅所說的就"參考圖"看不懂,其他OK
對電子線路圖沒則
不過想想東西好像就是這種似懂非懂才是問題(搞壞東西)
沒關西就當作繳學費,哈哈...
反正還有其他TUNER在聽
謝謝囉!!
是真的想學習!!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建議
小弟想自己動手是想學習
雖非電子本科但有學過三用電表的基本用法

有接室外天線嗎?
立體燈以前會亮嗎?
是否住在收訊不良地區?
還是立體燈,燈炮燒了或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接室外天線嗎?
立體燈以前會亮嗎?
是否住在收訊不良地區?

此機台接手於朋友
N年沒開機了,他也不知
有接T型天線,同一地點他台TUNER接收良好
此台有指針,最高到5,他可以在3.5-4之間
線有測沒斷,燈泡沒測
目前無立體聲及立體燈不亮
先不考慮燈泡,因為無立體聲(我是這麼想)

网友E:
這不是調整就好的,要處理両個地方,没經驗就不要自己動手,找師父也要小心,有的會修AMP不見的會修TUNER,有經驗的一下就搞定!没經驗就要準備信號產生器,示波器。不用三用電錶!

网友:
再告訴你跟1/2/3/A1/A2都没關糸,還要調整你没標出来的地方!要用到焊槍、吸錫器,最少要拆両個以上的零件下來,要清4個地方才會一勞永逸!

网友:
要修這種tuner,真的是花錢,想想以前一台AM/FM信號產生器(忘了是黑目還是菊水?)都擱公司一角沒人用,現在不知閒置到哪去了? 還真噓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不是調整就好的,要處理両個地方,没經驗就不要自己動手,找師父也要小心,有的會修AMP不見的會修TUNER, ...

是歐!感謝告知!
是否知道高雄地區有修tuner的好師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歐!感謝告知!
是否知道高雄地區有修tuner的好師傅?

高雄没有認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歐!感謝告知!
是否知道高雄地區有修tuner的好師傅?

您住高雄哪裡呢?可以拿來幫您處理看看喔,因為TUNER真的是不好玩,哈哈。

网友:
前幾天已經幫hwc8 搞定了,哈哈。

网友F:
個人覺得應該是圖中的5&4中周裏的空氣電容脆化電容量變質.5好像是中頻.4應該是aft.通常是中頻的空氣電容比較容易脆化.挖掉.換一個陶質電容就可以ㄋ.印象中~33p應該就相當接近ㄋ!再微調一下.不然就是aft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個人覺得應該是圖中的5&4中周裏的空氣電容脆化電容量變質.5好像是中頻.4應該是aft.通常是中頻的空氣電容比 ...

感謝大大的回應,日前已請dawe1966大大維修,目前快樂使用中

网友G:
沒說出壞了部分.能解釋清楚一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說出壞了部分.能解釋清楚一點嗎?

dawe1966大大並未告知是那一個壞了

有請dawe1966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