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知道問題點了)請問這台電視的螢幕是怎麼了?(感謝各位解惑)

楼主(2013-08-14):
這台國際牌32吋液晶電視已經買大約3年了吧,大約一年多前有換過裡面的不曉得甚麼零件花了三千多元。
最近老人家問我這電視怎麼客人都看不到,但是遠處正前方就沒問題。
電視機放在約2M高度,距離較近的客人都覺得看不到螢幕,
照片拍起來狀況比較輕微,比較接近的情況是字幕有:幹嘛要嫁給二愣子三啊的那張。

請問癖酷高手們是否有人知道這是甚麼情形?
跟疑似拿不是乾的抹布擦面板會有關係嗎?

8/16補充請教:現在知道是偏光膜有問題也準備要更換了,但不知哪位大大知道圖三圖四中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有很多的垂直線也是跟偏光膜有關係嗎?因為正前方看是不容易看出來的。

网友:
偏光膜要更換了

网友:
面板問題 偏光膜 老化

面板型號 v320b1 l01

网友:
偏光膜 +1

网友:
不想花錢 , 還能看就勉強看

偏光膜+1

楼主:
感謝lu6666,wecan,thwa,oscar168四位大大的指點,原來有偏光膜這種東西。
感謝wecan大還告知了偏光膜型號,這樣要替換就比較不怕買錯了。

剛才搜尋站上找到 很多 關於偏光膜的文章,
原來一直都有人有這類問題,也看到有人換失敗甚至毀了面板,

小弟只有自己試著將20吋液晶螢幕的玻璃面板貼上霧面膜的經驗,
要不讓灰塵跑進去就很不容易了。
現在知道問題出在哪就比較放心了。錢是願意花,但還是想自己搞,反正還能看就暫時撐著,
也怕自己太心急把面板給搞壞了又要被老人家念。
因為老人家會為了一天沒有電視就要念了,
要是兩天沒有電視,他可會直接殺去電器行買一台新的,到離開電器行不用五分鐘咧。

兩個月前自己換面盆龍頭可是發生了一堆悲慘故事。
要DIY解決時就把過程記錄下並貼出來。

屆時主要會參考以下兩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E5%85%89%E8%86%9C
[維修實例] 偏光膜除膠心得分享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F%E5%85%89%E8%86%9C
[維修實例] 換偏光膜 分享

网友A:
我有好多台也是這樣....想自己換,但是...萬事起頭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好多台也是這樣....想自己換,但是...萬事起頭難!!

小弟是想等手上有小台的故障液晶螢幕再拿來開刀練習。

网友:
加油~~都要有第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lu6666,wecan,thwa,oscar168四位大大的指點,原來有偏光膜這種東西。
感謝wecan大還告知了偏光膜型 ...

感謝wecan大還告知了偏光膜型號,這樣要替換就比較不怕買錯了。

我是說 面板型號 v320b1 這是面板型號喔

偏光膜 內 90度    外  0 度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wecan大還告知了偏光膜型號,這樣要替換就比較不怕買錯了。

謝謝您,有查到了。

剛好老人家有找國際牌來看,說面板快掛了建議換一台新的不要修。

現在正好有理由可以動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有查到了。

剛好老人家有找國際牌來看,說面板快掛了建議換一台新的不要修。

要除膜除膠 請到(戶外)喔
不然 2 3 天(室內味道)散不開喔( 臭酸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除膜除膠 請到(戶外)喔
不然 2 3 天(室內味道)散不開喔( 臭酸味)

謝謝大大的貼心提醒,這樣我會特別留意的。
因為擔心室外灰塵太多新手貼失敗,
會挑有強力排風扇的廚房施作。

倒是不知道偏光膜跟圖三最看得出來的等間隔垂直線有關係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貼心提醒,這樣我會特別留意的。
因為擔心室外灰塵太多新手貼失敗,
會挑有強力排風扇的廚房施 ...

您這台 換2面會跟新的一樣喔
90度 嚴重故障
貼一定要在(室內喔)2人作業更容易處理喔

等間隔垂直線有關係嗎。

這個我不懂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這台 換2面會跟新的一樣喔
90度 嚴重故障
貼一定要在(室內喔)2人作業更容易處理喔

一定要在室內,了解。
兩人作業,難。

已經在露天訂了一張內外膜,那位看其他文有人提到該賣家似乎也是痞酷友。

目前另外評估是否要買您在別的文章中提到的除膠液跟防黏液。

刮刀跟橡膠刮刀那個是比較簡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要在室內,了解。
兩人作業,難。

文章中提到的除膠液跟防黏液。
我是 沒有用喔
您可以 使用看看 這個賣家 我知道很熱心
會回答問題喔 我買過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