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大同V37NAGE開機背光只閃一下就當機了

楼主(2013-08-14):
拜求版上大大幫幫忙~
近日接到大同V37NAGE 37"液晶電視
客戶表示看到一半螢幕變暗就熄掉了
好像有聞到焦臭味,按OFF無效必須斷開電源
接上電源按ON,螢幕背光只閃一下,約0.5秒就熄滅而且當機了
當機後,電源高壓板上有1顆紅色LED就會一閃一閃的(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目視檢查並沒有任何燒焦的零件
輸出端的電容和晶體也都正常
唯一可疑的是這個昇壓變壓器
中間好像有可疑的黑泡泡狀...
追查電路發現...感到很特殊的地方是...
它好像是將電源變壓和昇壓做在同一顆上面
真的是太詭異了...
因此想說可能是這電源高壓板NG了,就去買了一片新的換上去
結果...還是一樣啦........
紅色LED也是會一閃一閃的
請問會是燈管的問題嗎?
它的燈管只有2條高壓線而已...不知道是什麼樣特殊的燈管
也不敢冒然用燈管測試器...(不知道推不推的動)
輸出電壓測試+5V正常W/ON在按ON後會有+3.7V,BK/ON、ADJ和+5VS有+5V輸出
+12V及+24V在按ON後有正常輸出,但在背光點亮0.5秒熄滅後這2組電壓就掉下來了
請各位幫忙提供問題的方向~非常感恩n_097|

网友:
這台真的有點特殊,沒玩過

网友A:
+12V及+24V在按ON後有正常輸出,但在背光點亮0.5秒熄滅後這2組電壓就掉下來了...

有某塊板子短路...可以試著量量看( ex: AD、tcom、keypad、IR..etc)
無法隔空抓藥...

网友B:
背光模組 ng機率很高!!但這塊電源高壓版也常壞~也遇過雷擊  主機版有短路跡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及+24V在按ON後有正常輸出,但在背光點亮0.5秒熄滅後這2組電壓就掉下來了...

有某塊板子短路. ...

thwa大
謝謝您指示查修方向
我會努力再試著找看看...謝謝!!!
目前已知拆下TUNER UNIT(或許這顆也NG了)
按POWER ON,背光點亮0.5秒後熄滅
可以再按POWER鈕會轉為紅燈OFF
再按POWER ON,背光點亮0.5秒後熄滅...
由POWER輸入端量+12V和+24V阻抗都高
+5V阻抗就沒那高了...可是待機的+5V卻可以正常供應...
道行不夠一時還摸不著頭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模組 ng機率很高!!但這塊電源高壓版也常壞~也遇過雷擊  主機版有短路跡象 ...

jackhiphop大
謝謝您指導方向
原先我也認為是電源高壓板NG
買一片電源高壓板回來換...結果是一樣的...
或許真的是主機板......眼見小朋友一直離家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