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QL-E 北橋晶片發燙

楼主(2013-08-14):
請問北橋晶片升溫後效能減低...南橋也熱熱地...
已經試過加焊!請問有可能因為固態電容的問題嗎?全換後有可能會解決問題嗎?

网友:
這塊板子本身南北橋溫度就滿高的
應該正常吧

楼主:
冷機時,開機約1~2分,溫度上升後,開機速度變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機時,開機約1~2分,溫度上升後,開機速度變很慢....

那應該是CPU過熱,被強制降頻了!!

楼主:
CPU在別的主機板就不會這樣...也沒有超頻ㄚ...

网友:
南,北橋過熱!?........有頻頻當機狀況嗎???
怕高溫燒壞,可加個4X4小風扇...雖無明顯功效..多少降些溫度也好

网友:
依eson0724大說的

跑一下cpu-z看一下運作時脈看看?

网友:
您好:
已經驗與您分享用,有一片asus p5ld2 主機板發燙到北橋晶片散熱器之鉤環掉下來約50-60度,甚至散熱器掉下來,CPU pentium D 3.0Ghz 溫度到達82度,power supply 也到達約50度 查明原因更換power supply  350W 後整體溫度正常,北橋晶片溫度降低至40左右.以上是提供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我再試試!

网友:
個人也發生過晶片上的散熱片脫鉤, 造成散熱不良導致晶片溫度上升, 而系統時常當機
建議察看一下, 另外也可看一下機殼內整體的散熱是否良好

楼主:
目前板上的固態電容已全換了,原先測試用的硬碟也換了(真的太慢了...);目前速度算正常!也沒當機了(自從加焊後,也沒當過...)感謝ebwan 及其他人的建議!
不過北橋用手摸,還是覺得很熱,但不如先前燙!是因為這兩天天氣涼嗎?
在熱機試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板上的固態電容已全換了,原先測試用的硬碟也換了(真的太慢了...);目前速度算正常!也沒當機了(自從加 ...

加個風扇會好很多!!   不過會很吵!!

楼主:
【已完修】 P5QL-E 北橋晶片發燙

溫度大概就熱熱的...不會當機!應算完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