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32MTG

楼主(2013-08-14):
請問Panasonic TC-32MTG偏光膜.外0度.內偏光膜是幾度

网友:
你只想知道內膜是幾度的問題嗎?
還是重點應該如何排解你遇到的問題.

楼主:
外膜我換好了.目前直視沒有問題.但是約45度角觀看會有幾處一些反白.所以懷疑內膜也有老化現象.想知道內膜度數.確認一下是90度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膜我換好了.目前直視沒有問題.但是約45度角觀看會有幾處一些反白.所以懷疑內膜也有老化現象.想知道內膜度 ...

是的 90度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