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板用的單芯線為何銲不住?

楼主(2013-08-14):
有時電路板上要做短距離的短路銲接,

想說剪一小段單芯線去皮,直接拿來焊,

但是不管我怎麼上錫油,它就是完全不吃錫。

用刀子刮除表面,裡面有看到紅色的銅,

是不是要跟電阻接腳一樣的黃銅才會吃錫?

有沒有賣黃銅可焊接的單芯線?

网友:
調熱一點看看

网友A:
那種單心線表面有種透明的物質,我猜是防氧化之類的東西
的確很不好吃錫
低電流焊接的話可以用ok線代替,很好銲也不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種單心線表面有種透明的物質,我猜是防氧化之類的東西
的確很不好吃錫
低電流焊接的話可以用ok線代替,很好 ...

是低電流沒錯,

OK線是嗎?我去電子街問問看。

网友B:
用小銼刀去磨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烙鐵將新鮮焊錫焊在單心線上再焊到電路上去,這樣比較容易焊接。

网友C:
烙鐵不夠熱

网友D:
有的單芯線材質不佳,不易吃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低電流沒錯,

OK線是嗎?我去電子街問問看。

有的會叫做鍍銀線 他很細只有30AWG而已太大力拉就斷了
有一捲30元的小包裝

网友E:
如果你對線頭的大小沒特別要求的話,可以把線頭反折再上錫,很容易上的
我通常用這種方法來連接兩條線,焊完再套個熱縮套就很美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銼刀去磨應該就可以了.

我試過了,用砂紙去磨,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鐵不夠熱

goot的烙鐵應該夠吧!!

電阻電容都很容易就上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單芯線材質不佳,不易吃錫

我也覺得是材質的問題。

打算拿電話線或是網路線的芯蕊來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對線頭的大小沒特別要求的話,可以把線頭反折再上錫,很容易上的
我通常用這種方法來連接兩條線,焊 ...

還有這一招,

學起來先,謝謝老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是材質的問題。

打算拿電話線或是網路線的芯蕊來試

網路線是沒辦法焊的!! 我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網路線是沒辦法焊的!! 我試過!!

我後來用電話線,

確定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網路線是沒辦法焊的!! 我試過!!

網路線很好銲啊n_144|

也有很難銲的網路線嗎n_078|

目前只接觸過一種很難銲的線材n_108|

网友:
您買的網路線應該銅含量少的,所以無法上錫

网友:
去買便宜的酸性焊錫膏,保證好焊。

网友G:
有段時間銅價狂漲有人用鎳線代替銅線
鎳線很不容易上錫且容易斷他外表看起
來很像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段時間銅價狂漲有人用鎳線代替銅線
鎳線很不容易上錫且容易斷他外表看起
來很像銅 ...

鎳線很少聽過.......倒是銅鍍鋁線一大堆

一堆網路線用這種便宜的線.............還有變壓器...馬達..也都有人省成本用這種鋁線

网友:
引用 网友H:
鎳線很少聽過.......倒是銅鍍鋁線一大堆

一堆網路線用這種便宜的線.............還有變壓器...馬達.. ...

鋁線大概要用這種來焊接,可鋁鋁焊,銅鋁焊,銅鐵焊....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 ... XNDAxNDIwNjIw/v.swf

网友:
實習JUMPER使用鋁線,是保護麵包板內的銅母銷
維修上遇到鋁線,採夾接較便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段時間銅價狂漲有人用鎳線代替銅線
鎳線很不容易上錫且容易斷他外表看起
來很像銅 ...

鎳線顏色差很多吧!

网友I:
單芯線我有試過用打火機燒過一會,在焊!
vege大大可以試一下XD

楼主:
引用 网友I:
單芯線我有試過用打火機燒過一會,在焊!
vege大大可以試一下XD

記起來,有空會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