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FM3202有待機燈(紅燈)....開啟電源會亮綠燈一秒轉紅燈

楼主(2013-08-15):
昨天突然無法開機.......
有待機燈(紅燈)......用遙控或面板開啟電源會亮綠燈約1秒後轉紅燈
但畫面一點反應也沒有,也就是無聲也無影
重複一直開啟也是一樣的情況
我有拆開看都沒有燒毀或是電容爆的跡象,~~發現5VBS前的一個電容220UF 10V凸

於是把他換掉~~換完後既然現在連燈都沒有!!

沒5VBS往高壓查~~確定高壓電容有158V~
但再來就不懂怎樣查修??
想請問版上大位大大協助

要檢查哪裡

网友:
一次測迴路故障機率最大(修過n顆).要自己修多爬文.如沒經驗.送修.怕你賠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A:
沒5VBS紅燈
要不要查一下紅框

网友B:
跟 FSP228-3F01維修雷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5VBS紅燈
要不要查一下紅框

小弟不懂怎樣檢查起!或是要量測那些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 FSP228-3F01維修雷同!

該不會是那顆8PIN IC?

另外原本紅燈按下去會亮綠燈,但一秒就紅燈??
換了那電容怎麼會都不會有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56&highlight=%E9%9B%BB%E6%BA%90%E6%9D%BF

感謝!!是不是先量測那顆IC電位??小弟不知道要怎樣量測才是各位大大要的?

另外原本紅燈按下去會亮綠燈,但一秒就紅燈??
換了那電容怎麼會都不會有燈?

网友D:
換完爆容沒有待機燈?

是排線沒插好嗎?

先測電源空板(只接AC)有無 +5VSB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完爆容沒有待機燈?

是排線沒插好嗎?

無5VBS~~我也想過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