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了論壇

楼主(2013-08-15):
今天很奇怪,一直上不了論壇,試過很多種方法最後只能用跳板方式才進的來且才 能順利留言,結論應該是IP的問題,只要再回原HINET的IP就又會開不起來,不知老大有無修改到什麼而導致IP似乎被擋

网友:
我這裡也是,從早上09:53開始,一連網就卡住,剛剛(PM15:40)也是會,都要等一陣子才能上,reload也會卡住,我又試reload好像有改善了.

网友:
最近要連論談感覺很慢
小弟是hinet的ip
不管電腦還是電視棒跑標準版網頁就很慢
但跑手機版就很順

楼主:
現在好像正常了,可是今天早上我連其它網站都很OK,只有連我們這裡才異常,所以才覺得怪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好像正常了,可是今天早上我連其它網站都很OK,只有連我們這裡才異常,所以才覺得怪怪 ...

中午時要看新帖 結果一直打不開網頁 想說電腦壞了
可是其他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午時要看新帖 結果一直打不開網頁 想說電腦壞了
可是其他都正常的

所以才奇怪,試用了跳板結果就很容易上來論壇發言了,今天的HINET真怪,今天只不讓我上痞酷,真怪

网友B:
微風論壇也沒辦法連上
所以應該不只這邊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風論壇也沒辦法連上
所以應該不只這邊有問題

真的連不上去
所以應該是中華某些路由有問題?
fdz.伊莉.沒屋頂都很正常
目前這邊可以順利進來,但圖檔很慢
我想老大應該也在找問題吧

网友:
NCC 難不成要搞 台版長程

剛剛1點多時我也連不進來

网友C:
下午我們這邊短時間停電,因為我們的伺服器硬碟容量不夠大,停電後再重新啓動時會使用內部的硬碟備份,所以一下子就被備份檔灌爆導致mysql錯誤,我有在考慮買一個外接硬碟,用外接USB方式解決這個問題。
我已經連續2個星期被廣告商告知廣告點擊不彰了,大家有上來多多幫忙吧!因為我自己是用固定IP不能自己點,所以才請大家幫忙。
先謝謝大家。

网友:
我月初有請中華電信升級100M/100M雙向,但是中華電信回覆缺光纜,暫時無法安裝,我們再等些日子,我會升級100M/100M來改善速度問題。
另外我也會購置NAS,以後大檔案會傳到NAS給大家下載,以解決龐大的伺服器空間問題。

有會員提供較快速的伺服器了,我會找時間測試,正常無誤的話會升級伺服器,讓大家有個比較順暢的環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午我們這邊短時間停電,因為我們的伺服器硬碟容量不夠大,停電後再重新啓動時會使用內部的硬碟備份,所以 ...

原來是這樣子喔   中午那附近

台電 有時停電很故意也有人說是計畫好的 半夜 早上 任何時候 都會突然停一下   而且無通知

廣告的部分...... 跳出式 或者用YOUTUBE 15秒廣告那種有收入嗎
雖然很討人厭 但維持論壇運作重要太多了
在旁邊加一些小字 好讓人能夠諒解

可以考慮把拍賣區 做起來  抽手續費    有一定交易量的話這收益會很可觀吧
要網購 電子零件時 在自家論壇內建的交易系統裡 買  不用到R拍Y拍買
在電子論壇買電子零件 就算買回去不會用或其他問題 也可以直接發文問人

----------------------------------------------------------------------------------------------------------------------

100/100M  好恐怖的速度阿
種花電信 沒光纖n_123|  這什麼回復 太令人吐血了吧
對了 100M的數據機 長的跟一般在用的一模一樣嗎 還是說會很大一個
牽進來的線真的是 光導纖維嗎 還是只是同軸線 光纖骨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來是這樣子喔   中午那附近

台電 有時停電很故意也有人說是計畫好的 半夜 早上 任何時候 都會 ...

真的啊!中華電信用紙本回覆缺光纜。

网友C:
以下就是中華電信的回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下就是中華電信的回信。

一個國家通訊機構
竟然連基礎材料都沒有.

光纖 隨便買都買的到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個國家通訊機構
竟然連基礎材料都沒有.

這種情形若有"有力人士"關切的話,通常是馬上可以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情形若有"有力人士"關切的話,通常是馬上可以解決。

通常跟"公家機關"往來....都要有一個原則!!!...

沒關係...就要找關係!!!.....

找到了關係......就沒關係!!!...

网友:
正常採購流程,不要問,很可怕!

网友:
潛規則n_093|   不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