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945GZM-S2 不觸發

楼主(2013-08-15):
上電 不觸發 PW 電壓正常
出動波波 沒32K 波形 照經驗 是南僑 故障

网友:
這塊板子的layout,我只會查SATA座旁的5V轉1.8V,跟南橋旁的1.8轉1.5V

网友:
可愛大越來越犀利啦!!
波波在手~維修順手XDD

网友A:
你這傢伙動不動就找要動用返修台的來搞....

怪了怎會連32.7688都沒是掛SB咧?

网友:
不知為何~~我老覺得南僑bga比北橋困難得多~~感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這傢伙動不動就找要動用返修台的來搞....

怪了怎會連32.7688都沒是掛SB咧? ...

a471大,因為南橋要先得到供電後再對晶振供電,晶振才會起振^^,小弟有錯誤請各位指正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471大,因為南橋要先得到供電後再對晶振供電,晶振才會起振^^,小弟有錯誤請各位指正 ^^ ...

我去翻翻書複習一下..................RTC電路壞?

网友:
看可愛大,拆橋像在吃飯......
我依然還只是會換電容.....
糟糕後面的板子.都裝固態的了..........X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去翻翻書複習一下..................RTC電路壞?

我也去做功課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0204-1-1.html

這篇裡面有一句可能是答案

这两路供电只要有一路有3.3V电压输入到南桥。南桥内部的RTC模块就会工作,并推动32.768的时钟晶振产生时钟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去做功課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0204-1-1.html

嗯,很顯然是SB內部的RTC電路模組異常,造成沒有32.768石英震盪沒工作...

网友:
請教一下如果沒有波波的話這種帶燈的pci假負載能測出嗎?
還有南橋故障帶燈假負載都測的出來嗎???

网友:
最近又被我搞壞個南僑~~請教一下您上溫區會離晶片大概多少的距離呢?容易爆會不會跟我上溫太近有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