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露營燈維修

楼主(2013-08-15):
各位好,我的露營燈壞了,按開關都不會動作.目前是猜這Q2 smd有問題,但是上面的編號(AFZV 2R)都查不到資料,想請教是否有前輩知道,謝謝.

正面

正面

Q2

Q2

背面

背面

网友:
一,請把圖直接貼上來吧,不然圖片連結失效,本帖等同廢文
二,沒有任何的測量數據,不知道你是怎判定是那顆Q2故障
三,如果是Q2故障,LED也可以用指針式三用電表測試好壞
四,也有可能是IC1或是SW1故障

楼主:
你好......我是新新手沒辦法貼圖,真是抱歉.
LED我直接接電測試是正常的,Q2我是先假想為電晶體,我用網路上電晶體的量測方法,用pnp及npn,的判定方法都是壞的,所以想先找料換看看.
IC1我就不知道要如何量測了.SW1按下我量都會導通應該沒壞.

网友: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積分請努力一下  修改一下貼完圖就給你答案
不然此帖還是進回收區

楼主:
謝謝你給我積分.
我會錯意了,我以為圖片只要1000kb以下就可以上傳,原來是要100kb.

网友:
AO3415

http://www.ic-mark.net/view.asp?id=354218

http://aosmd.com/pdfs/datasheet/AO3415.pdf

楼主:
謝謝你.
我有找到網路上再賣,不過會去電子街找找.
mosfet跟一般的電晶體好像差很多,我要重新量測.謝謝你